^_^朗宇S2220红魔到手啦!上图!

楼主(2010-03-11):
据说这款电机大扭力!!KV4500 可以解决A123 猛推油门 掉桨速的问题!!
 今天刚到手!!漫长的等待啊!! 飞客买的!!听说有这款电机!!A123动能就能爆发!!最后都是忍不住!!终于都转A123了!!($_$在这里BS下 飞客 的A123真贵啊!!)
这款电机比一般450要大一号!!实物没有 朗宇厂家贴的图上的 珠海XX那几个字的!!
飞客建议搭配14T齿!!  我咨询过 使用过的 魔友!!都说这款电机推油后  嚎叫声 惊天地泣鬼神!!....暂时还没来得及试!!
我就怕我的木桨能不能撑住这等扭力和转速!! 怕怕 ING!!  搞不好以后都要躲树后面飞了!!
话不多说了!!先上图吧!!

网友:
我的下个目标就是这个电机!我就是喜欢暴力

网友:
等我离试啦

网友:
期待视频  看看是否像楼主说的那么猛  哈哈

网友:
等待暴力测试

网友:
我的500电机就是朗宇的KV1700,锂电的

网友:
我也准备上啊

网友:
会掉桨速

楼主:
 还没能试机!! 问下楼上 此款电机配A123暴么?

网友:
我也买了,对其吹得天花乱坠的效果持怀疑态度,只不过看做工还过可以,准备用13T齿

网友:
楼主测试没有啊

楼主:
暂时还没!!昨天刚到 但正好是女朋友生日.....忙折腾了一天!!   小声一点!!
宝贝到了连忙拍了几个照片发了个贴!!连欣赏多几眼的时间也没!!
不知楼上测试感受如何??

网友:
 在线等暴力炸机报告!

网友:
要暴力的話還是換掉木槳吧。

网友:
吹的成分要比实际情况多些,不是说电机。就123电池的重量和放电力能。想爆过锂电那是天方夜谭

楼主:
 A123也就是考虑他的耐用程度!!配搭个电机看它性能能接近锂聚到什么程度!!要代替是不大可能的了!!   有没朋友 测试过这款电机+A123的效果 发表下高见!!
今天中午跑回去把电机装好了!! X的 天又下雨了!!

楼主:
 今天终于试飞了!!测试了一块电池悬停!!我的机是YT 450SE、好盈40A 、飞越的325木桨!配的14T齿!!场地是楼下的篮球场!!
      我问了使用过此款电机的魔友表示40A好盈也会有点热!卖家说不用担心!!我始终抱点怀疑态度!今天首要是测试电调承受不承受得住的疑虑!!和电机效果!!
我把电调装在后侧板外面用魔术贴贴紧外加塑料扎带绑紧!嘿嘿!够紧了吧!! !
     二话不说 插电机线  开控!!(有点担心转速问题!我先把控的油门第2点调小到25%第3点保持正常50%其他没变) 跑远!推油!!OH NO!怎么只听见电机 巨声 嚎叫!大桨怎么没转? 原来电机线接错了!!马上换过来!!! 这回好了!
电机转速很高!声音和我的YT430XL完全不同!! 怎么描述呢...估计要自己听过才知道!首先声音大!分贝高!有力度感!!响声比我的430粗一点!高转以后!!里面带有很有穿透力的尖叫声!!就是那种...“金.......” 普通话!! 哈哈!!
说着说着!!已经悬停了3分40秒了!发现电机声音有点改变!尖叫声好象变粗了一点!不知道是听习惯了!还是听力模糊了! = =||  也有可能是A123 放电属性决定的!放电中期电压小了!!桨转速低了!!是时候停下来摸一下电调看看它情况怎么样了!一摸....OH NO!散热片心子 有点热!!应该在40到50度左右!再摸了一下电机!!.......电机 感受不到热量!!应该36度以下...!!
本人知识有限担心电调会过热!休息了一下!!再继续测试!!掉转问题!!大概电池能支持到7到8分钟左右!起飞 猛推了几下油门!飞机弹跳反映很敏捷!貌似比我的430 还快!但是不能说很暴力那种!本人!技术有限!没感觉出掉转!!
飞完大概7分多点左右!我没等A123没电就收机了!因为来了一帮天真可爱外加特别好奇的小朋友!  = =||   在6分钟的时候有点感受到 尖叫声又小了一点!桨速再次降低了!这时候摸了一下电调 可能因为休息了一会  温度和刚才差不多!再摸一下电调电容!OH...有点烫手!估计有快80度了吧可能更高点!(据说电调保护温度在110度!电调的电容就不知道了!有高手请指点一下) 我又去摸摸电机!.....还是没感觉到温度...还带一点冷的感觉!用手背去感受下也一样!!...估计还是在36度以下!!  目的达成!!回家马上把 电调的魔术贴拆掉!让电调直接靠在我的钛板机身上面!用塑料扎带扎紧!^_^利用金属机身增加点散热性!!(其实这里用魔术贴加固完全是多余!!BS一下自己!!= =|| )
   测试结果 40A电调 应该悬停 航线没问题!!暴力3D估计有点大热!!本人水平有限!还要等高手测试了!电机 效率很高!扭力初步测试也相当理想! 就是搭配A123 头有点重!!以前飞LIPO用430XL 好盈40A飞几块电也摸不出温度的!电机倒挺热的!现在反过来了!!  = =||
      以后估计换电就要停一停不能连续飞了!!
   以上是本人菜鸟测试!!如果有很多指错的地方!还请高手们拍豆腐!!哈哈!!

网友:
我的也装上了,只不过搞不懂的是那个电机安装螺丝孔,近距离的两个竟然是2.5mm的孔,距离远的两个才是3mm螺丝孔,而450V2的安装板却是近距离的,不好重新攻丝,只好花了好大力气改了安装板才装上去,还好,间距非常合适

没有换14T齿轮,就用原来的13T齿轮,因为这个电机直径比以前XXD2218大了一圈,所以扭力要大一些,而且KV也要高点,所以在相同设置下,悬停点转速也高,感觉扭力很足。还行吧。

网友:
我今天挂着功率分析器测试了的,悬停点电流比以前电机要大几A的样子,因为功率上去了,自然就会费电点。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搭车学习了 听楼主说来真是好东西

楼主:
装在450上应该是用那2个 小点的 用2.0内6角螺丝刀上那2个螺丝上!!
要斜斜的装!!我试来试去 出线是从飞机左侧向后出的!!其他位置都 似乎出不了!!

网友(2010-06-22):
怎么都是 S2220 + 13T, 朗宇推荐用11T啊,看的都糊涂了

网友:
A123注定与3D无缘,更谈不上什么暴力!A123可以放出大电流不假,但A123内阻太大,大电流输出功率大打折扣,3S内阻就30豪欧了!50A电流的话,电压估计只有2.6V左右,总电压也只有7.8V,7.8×50=390 W。聚合物的话,3S电池的总内阻大概在7-10豪欧,放出50A电流 3S总电压在12V左右(满点,中电的话,估计在11V左右),50×12=600W!这看出差距来了吧!而且3S A123比聚合物还总50克,这样就更没有优势了!

所以飞A123 不能和聚合物比,而且现在的聚合物也便宜了!25C的在100-120左右!
过放问题,A123和聚合物一样,只是不会大肚子,但性能一样会下降,最终可能会漏液!

我现在用的是S2220 Kv3650的,3S聚合物很暴力,但也有坏处,一旦感觉没有力气了,电池就过放了!

网友:
感问郎于的电机有哪些优点?
我想进高效率的马达,不知道国内哪家的马达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