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45的行程真的是500吗?

楼主(2010-03-11):
我看了几个厂家的网站,都说7045的台面是800,行程500,那燕尾槽滑面仅仅是300,甚至是有的厂家是800-525=275.,看到国外一个站点,台面竟然是1003,那跑起来不是很大震动吗?

这好象太小了,有谁有7045的,可以量下图片中红线位置的这个尺寸吗, 谢谢!

网友:
这个分横向行程和纵向行程,如果台面有800的话,横向行程有500也差不多,横向最大行程一般等于燕尾滑轨最大长度减去配合燕尾滑块长度

网友A:
最近正是想要入手800工作台的7045. 工程师说7045虽然可以配1000的工作台,但是800其实是最合适的长度,如果使用1000的工作台,刚度就已经会受到影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是想要入手800工作台的7045. 工程师说7045虽然可以配1000的工作台,但是800其实是最合适的长度,如果使用1000的工作台,刚度就已经会受到影响了。

是的,主要是底座宽度不够。

楼主:
老外在卖的7045,

网友:
漂亮 应该也是800的工作台吧。 不过注意看,X轴好像有光栅,Y轴的丝杆轴头上那个黑色的旋钮下面不知道是不是编码器。如果是的话说明有闭环控制了。不知道是怎么做的。MACH3不能做全闭环啊。难道是和论坛观察前辈的那个控制器闭环一样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