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045铣床改5轴的工作台问题

楼主(2010-03-11):
请教一下,做5轴铣床的时候,如果C轴上的回转工作台平面高于A轴轴线,会不会造成5轴后处理的困难或者加工范围减小?

图如下:

楼主:
如果上面这个设计可行的话我就可以使用比较大直径的C轴工作台而不会牺牲过多的Z轴行程了。

网友A:
现在5轴领域,有人在用滚珠花盘和直驱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5轴领域,有人在用滚珠花盘和直驱电机了,看楼主的图片似乎没多的影响.

楼主:
只是想看看能不能把7045改成5轴啦,DIY只能找成本低的方法了。

网友:
Y轴的行程大就没什么问题

楼主:
顶顶~ 请各位前辈给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