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空压机,又爆管了。

楼主(2010-03-11):
本人做的这个空压机属于创意是别人的,手工是我的。压缩机是从一个双开门的冰箱上拆下来的,油水分离器是从四川成都几点一条街上买来的,安装起来一年多了,外表还比较紧凑,但是自打装起来一直不好用!压缩机没问题,通电就转,出气刺刺地响很使人兴奋。问题出在油水分离器上,买的时候,售货员告诉我:左边口是进气口(图一黄色管接口)右边口是出气口(图一白色管接口)。我按照压缩机出气口接油水分离器左边口,经过油水分离器后,右边口接喷笔安装后,压力表一点反应也没有,分离器下面的排水口刺刺地漏气,喷笔无任何动作;我将分离器下方的排水口金属头下拉后,虽然漏气声没有了,还没等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听见“蹦”地一声,左边口的输气管爆破了,吓得我满头是汗,愣了好半天。后来,我将出气管接在右边口,这时压力表指针不断增高,可是左边口半点气也不出,分离器下方排水口也不再漏气。是不是我的那个油水分离器坏了?请朋友给参谋参谋。谢谢。

网友:
没有保护装置,不爆才怪

网友:
要有自动跳停开关和安全阀

网友:
没有压力开关啊!再接再爆

网友:
不懂,猜一下,是不是调节阀没有打开

楼主:
谢谢各位,无米之人推荐的帖子看了,很佩服那父子俩的干劲。只是我那个空压机却玩不转!能否告诉我那个油水分离器左右口哪为进气,哪为出气?好多年前看到别人也是这么安装的,也没有装压力开关;现在即便装上压力开关,左边口的气管不是也会爆吗?那个压力表为什么无压力显示呢?

网友:
找找看,应该有方向箭头标记。

网友:
压力调的太高了,气过不去
把分离器压力调小一点

网友:
我的压缩机和这个 一样,   因为冰箱压缩机 气量很小  压力很高  ,必须加储气罐 和压力继电器, 打到一定的压力 自动关断 马达,

网友:
阀没有打开

网友:
能打到多少压力啊?

网友A:
过滤减压阀上有3个孔相通的是输出口(OUT),其中的两个一分的口是接压力表或用堵头堵住不用,一个通到滤水瓶的口是输入(IN)。塑料管链接铜管可以用铁丝扎住(铜管有波纹凹槽更好)。压缩机本身好像内部是有过压旁路阀的。确ren封闭压力不会超过15bar(kg),一般也是安全的,只要电机不烧,尽管上吧!  好像要定期从吸入口灌点压缩机油,是比较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滤减压阀上有3个孔相通的是输出口(OUT),其中的两个一分的口是接压力表或用堵头堵住不用,一个通到滤水瓶的口是输入(IN)。塑料管链接铜管可以用铁丝扎住(铜管有波纹凹槽更好)。压缩机本身好像内部是有过压旁 ...

感谢LS兄弟指点,
受教了。。。:loveliness:

网友:
安全阀、储气罐还是加上的好吧,这样用着也舒服啊

网友:
管子都接对了,有几个问题.1\没有安全阀和压力开关.2\您的过滤器是带减压阀的.如果您设定的压力太低了左侧的气是过不来的.3\您没有储气罐左侧压力上升很快,又没旁通路,而且右侧不用气时也会造成压力过高。

网友:
真是艺高人胆大呀.这个也搞DIY呀.一千多可以买个比较好的了吧.

网友:
出气口的压力可以达到21个大压以上的,能不爆吗?应该加一个储气罐,还有就是别把工艺管和出气管搞混淆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只是本人这方面的知识欠缺,有些问题还是似是而非,只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把各位老师提醒的东西,慢慢消化了再说。

网友:
这是我做的一个压缩机气泵,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用的地方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ghlight=%2Bzxg5891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