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GU365無平衡桿系統必讀聖經

楼主(2010-03-11):
看到最近使用亞X3G系統的飛友,反應都不錯本人一時性起,將沉封已久的泰世無平衡桿系統在翻出來研究一下,但找不到原本附的減震綿,所以本人直接致電泰世科技尋求減震綿的解決之道及基本設定和注意事項。

泰世科技也爽快的給我答覆,也在幾天內寄來了,新型專用減震綿(比之前附的還要軟喔)使我對泰世科技的服務加了好幾分。
所以馬上又購買了一部泰世255打算好好的測試一下。
本人分別在泰世425255 台機子上作測試。

1.
請先將GU365 以隨附之專用減震棉以貼四點式側貼於機身側面。(圖示)
本人測試後,強烈建議將GU365側貼於機身的效果,表現和容錯率是最好最穩定的。

2. 按照連接方法將GU365與接收機,伺服機連接完成。(圖示)

3. 設定GU365面板上的指撥開關 (圖示)

※確定將第四項開關撥至OFF的位置(側貼)且第三項指撥開關需在ON的位置。

4. AIL1ELE2、感度旋鈕以逆時針方向關到最底(無感度狀態)

楼主:
5. 將直升機與搖控器之間的設定完成如:十字盤類型,伺服機正反向,中立點微調,SWASH動作行程量,(請設定好您需要最大行程量)油門與螺距曲線。

CCPM十字盤請勿設定,調整改變遙控器中,各伺服機大、小行程量選項

(TRVLADJEND POINT)

JR遙控器選項中SWASH MIX 選項裡的 EXP 請勿開啟(需為INH)

6. 尾舵基本設定:

<6-1>
尾舵伺服機左右正反向

<6-2>
尾舵中立點

<6-3>
尾舵陀螺儀修正正反向,(請於GU365上的第七項指撥開關設定)

<6-4>
尾舵最大左右行程量設定,(請於GU365上的RUD<LIMIT>設定)(順時針越大,逆時針越小)

7. 設定GU365記憶您所設定的十字盤類型,動作行程量。(油門搖桿需於最底)

<7-1>
GU365的第三項指撥開關撥至OFF,此時燈號變為閃爍紅燈。

<7-2>
快速向前推升降舵搖桿到底,待GU365燈號轉為閃爍綠燈時,即可放開升降舵搖桿。

8. GU365的第三項指撥開關撥回至ON,此時燈號轉為綠燈恆亮。(設定完成)

(設定完成後,請先開關閉直升機與發射機電源再開啟)

9. GU365上的AIL1 的旋鈕順時針轉到底,並將機身左右擺動,查看副翼(AILE)陀螺儀修正方向是否正確。

(
對尾方向下,機身向右擺動,十字盤需向左傾斜修正;機身向左擺動,十字盤需向右傾斜修正)

若修正方向錯誤,請調整GU365上的第五項指撥開關正反切後,在次查看十字盤修正方向是否以正確。

楼主:
10. 將GU365上的ELE2的旋鈕順時針轉到底並將機身前後擺動,查看升降(ELEV)陀螺儀,修正方向是否正確。

(對尾方向下,機身向前擺動,十字盤需向後傾斜修正;機身向後擺動,十字盤需向前傾斜修正。)

若修正方向錯誤,請調整GU365上的第六項指撥開關正反切後,再次查看十字盤修正方向是否已正確。

11. 修正方向都正確後,請再將AIL1ELE2的旋鈕逆時針轉到底後,再順時針轉至建議感度值。

~550級約9點鐘的位置

級約9點鐘的位置

12. 再次確認各動作及陀螺儀修正是否正確。

外接尾舵陀螺儀

您可不使用GU365內的尾舵陀螺儀,改為使用您喜愛的陀螺儀。

(
外接陀螺儀時,GU365上的燈號會變為紅燈恆亮,因GU365未接到尾舵的訊號,所以為紅燈,此為正常)

    您也可以將電子變速器訊號線直接連接於接收機而不用經過GU365(電子變速器直接連接接收時,GU365燈號為紅燈為正常)

    開機後需待GU365燈號從閃爍轉為恆亮時,方可移動機身。

【上空飛行調整】

1. 起飛後若發生機身前後左右晃動的追蹤現象,為感度過高,應調降AIL1ELE2的感度旋鈕,至起飛後機身不會晃動。

2. 起飛若發生機尾晃動,應調降遙控器中GYRO感度。

3. 遙控器選單中SWASH MIX 裡的AILEELEV的數值,增加、或減少可改變滾轉速率。

(
數值增加越大,滾轉速率越接近有平衡桿的機子)

   PIT 不可改變。需改變PIT度數大小,需至螺距曲線設定選項中更改。

4. 遙控器選單中的D/R可設定AILEELEV動作量大小,和尾舵自旋速率。

网友:
圖怎么看不見啊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楼主:
测试飞行 技术不好请见谅

网友:
看完了,我真懷疑這是GU365么~

网友:
lz能把配置介绍下吗?

楼主:
重点在于要把365侧装于机身容错率最高!!
以前面提到的减震棉也是重点之一
电装原厂60AESC含BEC.原厂马达1400kv SJ145MG3颗SJ145US1颗
22.2V 3000 MAH 20C 就这样

网友:
7楼的视频看不了啊
很期待啊

网友(2012-01-31):
真详细,这样的好贴看晚了

网友:
现在什么时代?还拨位开关和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