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用啥面罩?

楼主(2010-03-11):
新进一个直流电焊机,从来没玩过,求助用啥面罩比较合适?请各位赐教~~

网友:
就用“电焊机面罩”。

网友A:
有米的话就上淘宝搞个自动变光的面罩。具听说用着很爽,适合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米的话就上淘宝搞个自动变光的面罩。具听说用着很爽,适合新手。

嗯,一百左右,很好用

网友:
我买的这个电焊帽,花了200,在本地买的,比淘宝上同型号的贵些,但在本地买放心。
非常好用,两只手可以灵活的活动了,干活非常方便。
你如果买这种变光的,要多了解一下,有好多种,价格相差也挺多,我买的这个有个缺点,就是挺沉的,戴到头上老往下滑,后边的上紧的不太管用,每次用的时候要费点事弄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B:
用一块硬纸板挖两个洞和电焊眼睛粘一块  戴上就行     我就是这样   面罩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块硬纸板挖两个洞和电焊眼睛粘一块  戴上就行     我就是这样   面罩太麻烦

歪招,长期那么高强度的紫外线照着会得皮肤癌的

网友:
淘宝有变光面罩,我买一个,给当地朋友买了2个。确实好用。价格169

网友:
不用太贵的了,就是使用普通的焊接面罩,配8#以内的黑玻璃;
一定要仔细挑选黑玻璃,就是对着比较强的点光源观看,并倾斜多个
角度,确保没有从影。 同时用6平方mm的铜芯线(就是家庭水电安装用的)
弯个带小柄的圆圈,使用是用嘴咬,比较灵活。
要是老流口水的话 就买带头套的吧

网友:
以我个人的经验

新手最好买个自动变光的,
1来防护面积大,
2是腾出2只手干活方便;
而且不光防护罩,
还要穿厚衣服防护紫外线,
尤其脖子也要防护,
没有接触过电焊的初次玩,
大都会掉层皮的。
电焊不光有强烈的紫外线,
还有有毒气体的,
最好在室外或者通风的地方玩

网友:
自动变光的呀。
焊的时候要把自己捂严了,不能有暴露皮肤的地方,会被辐射光烧伤的。我夏天焊东西,穿短裤短袖汗衫,把露出来的胳臂和腿都晒伤了,过后又疼又痒,脱了一层皮。

网友C:
呵呵!告诉你们一个小方法!!可以去老婆那弄点防晒指数高点的防晒霜!抹在暴露的部位!这样就又凉爽又不怕了!
当然!这样的方法不适合长时间作业和敏感性皮肤!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指教,买了自动变光的面罩了~~等收到再上图

网友A:
说个偏方,焊玩后眼睛疼痛的话用奶水点眼睛有特效。

网友:
呵!告诉你们一个小方法!!可以弄点大宝

直接用一块铁板档了,点焊

网友:
楼主的焊机那里买的,什么价啊?短消息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告诉你们一个小方法!!可以去老婆那弄点防晒指数高点的防晒霜!抹在暴露的部位!这样就又凉爽又不怕了!
当然!这样的方法不适合长时间作业和敏感性皮肤!

高!

也可以叫女友带防晒霜上门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个偏方,焊玩后眼睛疼痛的话用奶水点眼睛有特效。
也听说过,但要用人奶,以前在厂里听老工人说的!

网友:
去五金店门市买个头戴电焊专用面罩就得了,不用那么奢侈啊

网友:
嘿嘿不常用买个几块钱的就够啦,劳保用品店就有比卖焊机店的便宜,不过说实话看人,我车间的工人经常不带面罩干活,骂他们不知道多少次啦没用。。。。。。1天下来他们没事,我在一边帮他们配焊的带啦面罩晚上眼睛还是痛得不得了。。。。。。。。对拉刺啦眼睛,那个奶水,珍珠明目露,熊胆啥的眼药水都有效,热敷也可以,不过总要痛几个小时你自己小心吧。

网友:
TIG的话 不用罩  一般我用但片绿色镜片就可以眼睛没事 但通常是黑色和绿的合在一起用  不焊接的时候看不见东西。所以用一绿色就可以 5金店的便宜货

网友D:
说实话电焊防护这个问题因 人而异

我有个带近视眼镜的哥们,
不用焊帽,就眼看着焊接,
愣是没事,过后还真是没啥事;
另外一个在边上看的,
还总档着呢,
结果还是把眼给晃了,
到处找人奶来滴,
真是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带近视眼镜的哥们,
不用焊帽,就眼看着焊接,
愣是没事,过后还真是没啥事;
另外一个在边上看的,
还总档着呢,
结果还是把眼给晃了,
到处找人奶来滴,
真是怪事

那个戴近视眼镜的哥们,知道在弧光的时候闭眼睛,当然没事,
另外一个在边上看的,看着别人不戴眼镜但是不知道人家会闭眼,自己也傻乎乎的看,不被晃才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进一个直流电焊机,从来没玩过,求助用啥面罩比较合适?请各位赐教~~
电焊机多少钱买的啊,在哪里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