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云台简化

楼主(2010-03-11):
参考了版块中的方法,也制作了超级简单的,各位看看能用否?

楼主:


楼主:
还没正式完成版,摄像头就直接装到辉盛舵机侧面。

网友:
没照到俯仰舵机的屁股?

你不准备处理一下屁股部分?

是像俺说的那样弄个铜筒粘上去还是像这个帖子一样,焊轴承上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2224

楼主:
哦,这个差不多哈.......,因为考虑摄像头本身很轻,屁股部分就没做改动。

网友:
还是拆开后盖,至少打个孔,弄个螺栓穿出来,外面螺母固定,螺杆作为这头的转轴架到支架上好一些。

摄像镜头加板子加舵机自身的重量有20多克,还是偏心的。

如果装在舱盖外面,你还得想想风阻造成的力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