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宇的遥控油门能改手吗?

楼主(2010-03-11):
TW-747飞机的发射机是左手油门,能改成右手的吗?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吧?一般都可以 关键有的麻烦一点 有的简单一点罢了

想确定一下到底能不能改,顺便再问下,4VF能改吗?

网友:
很简单的

把要改的两个通道的线焊下,对调,回中弹簧换一下,就行了。基本上所有的控都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