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进水的问题

楼主(2010-03-11):
我想问下大家 我的飞机今天掉到河里了 过了10分钟捡上来 不知道
电池
还能用不 电池的锂电显示 还有3。81 3。81 3.81 证明还是好的 但是要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呢 我还是第一次放电啊 有人讲把外面的热缩膜剪开然后用电吹风把水吹干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啥飞机,看电池貌似3S的,难道是450不成?拜托一次说完好不,别让别人猜!!
东西进水要么拆开弄干,还有一招,去买点垃圾茶叶,把电池放里面放上几天就OK了!~

楼主:
楼上的这位大哥 电池3S 和6S 掉进河里 难道不是一个样吗 6S在河里还会游泳不成 很重要吗?不过那个茶叶的点子还是谢谢你咯。。。

网友A:
电池是密封的

网友B:
楼上比较无语。 但也不能说不对,因为电池单体确实是铝塑膜密封的。可是我的几个船用LiPo,进水后没有及时弄干的,当时没事,时间一长就不行了,铝塑膜的铝部分腐蚀掉,漏液,报废......

网友C:
水的电阻没有那么大的 不会过放的 仔细处理干了就可以了 不过其他的电子设备就难说了

网友D:
没事的,弄干就好,玩船的那个应该是电化学腐蚀了吧!

网友E:
干了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