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33速度测试

楼主(2010-03-11):
刚进了3个MD933,传说中的好使又便宜的
舵机
。回家迫不及待的插上MAXPRO X6 PLUS对舵机进行了速度测试。
三个结果很平均,速度都是0.16s/60°
电压5V
是我测试的机器问题还是舵机本来有虚标呢?测FUTABA舵机都是合标的~~~~~~~~

网友A:
是快了还是慢了啊

网友B:
MD933实测能到0.16s/60°偶已经很欣慰了。。。。虽然厂家标的是MD933能到0.12s/60°。

网友C:
LZ, 在6V电压测的速度多少?是否比较接近

楼主:
Sorry,设备只有5V的输出项,只能测5V的~~~~~

楼主:
刚翻了老羊的测试帖,也是0.16S,看来就这样了~~~
上机试试再说了~
过两天测下DS650~~FUTABA 9257 再比较

网友D:
0.16s/60° 是如何测出来的呢,MAXPRO X6 PLUS又没有传感器能检测到舵机实际运动的角度?
据我所知,即使是一个品牌的舵机,不同型号对应相同脉冲转动的角度都是不同的,那是如何能知道是转动了刚好60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