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V镜头

楼主(2010-03-11):
这几天一直在论坛潜水关于FPV的帖子,暂时准备先入手一个镜头及2.4的无线收发,功放等以后再说吧,先感受一下FPV的魅力,但对镜头还有些问题不太明白,还请各位高人为我答疑解惑。

1、我在淘宝上搜了一下,420线的单板(都是1/3SONY的CCD)最低只要80块钱,而520的板最低都要195。想问一下420与520的区别有多大?像我这样的新手到底买哪个比较好?

2、淘宝上的镜头大部分是单板的,而看到大家的镜头基本都有双板的,想问一下,单板与双板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3、镜头一般选多大的比较合适?

4、虽然网上的基本都标称自己的是SONY,但好象都只是用的SONY芯片,板子应该都是各家自己生产的而已,这样的话,怎么去选择质量呢?

暂时想到这些问题,还望大家帮帮我。

网友:
420清晰度较低

420清晰度较低
520 540清晰度好

楼主:
这么一对比,540的确实比520的要好许多啊

网友:
同问,BG5RJD大哥,能不能把楼主剩下的那几个问题也解答下。这方面我也不是很了解~!~

网友:
双板的 在以前比单板的普遍要好, 从各方面性能来说。 但是现在厂家为了节省体积成本重量,都压缩成单板了,以后将没有或者很少双板。 性能基本不变

FPV 镜头 3.6mm 最合适 略带广角

SONY只是新片,其它都是厂家自己搭配方案 调试色彩参数等, 看实际户外效果,

楼主:
BG5RJD大哥:请问一下你这个540与前段时间流行的ZI6相比,哪个回传的图像更清晰?

网友A:
一般来说,摄像头的回传效果更好些,zi6这种东西,回传一般为420线,不过内置录制效果很好,但是镜头的广角不足,单用这个来FPV,很容易迷失方向。
对于FPV摄像头,有几点要说明下:
1. 抗干扰性。 摄像头有的也有RF辐射,注意下这点,摄像头的金属外壳不是摆设,它可以防止外部的RF辐射对画质的干扰。
2. 对光线变化的感应速度,也就是电子快门速度。这点对于FPV来说尤其重要,在快速变化的光线中,如果反映速度太慢,很可能出现白屏黑屏的现象。更有可能出现强光下什么都看不到的情况。
3. 宽动态。简单的说,前方有强光,但是强光背后的景物你还是能看到,这就是宽动态的效果,首先应用于银行ATM机。后来成为了FPV摄像头的衡量标准之一。
4.清晰度,这个放在最后,不是说不重要,是因为影响清晰度的因素太多,镜头不好,镜头不正,焦距不对,镜头脏了,都会对你的清晰度有影响,所以在使用的时候,正确调整镜头也很重要。

网友:
楼上解答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摄像头的回传效果更好些,zi6这种东西,回传一般为420线,不过内置录制效果很好,但是镜头的广角不足,单用这个来FPV,很容易迷失方向。
对于FPV摄像头,有几点要说明下:
1. 抗干扰性。 摄像头有的也有 ...
谢谢,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