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GP750+MD922不锁尾的问题

楼主(2010-03-11):
今天把收来的GP750装上了,通电调机,发现不锁尾,以前用的KDS800装上去就能锁尾,请教高手应该怎么设置,我的控是华科尔的2801PRO

网友A:
找本地高手给看一下!!!

网友B:
陀螺仪没调好吧

网友C:
没调好,750比起KDS800就像宝马跟夏利的感觉

楼主:
请教高手应该怎么调啊,我是单飞,本地还没找到玩直机的模友,所以只能求助论坛了

网友D:
Md922到底性能怎样啊?

楼主:
新人请教GP750+MD922金鱼尾的问题
前几天GP750+MD922有不锁尾的问题,今天重新设置了一下,可以锁尾了,可是又出现了金鱼尾,感度怎么调的没用,请问高手要从哪些地方找原因?我的控是2801PRO,感度调节设置为手动和自动都没用,我是单飞,本地还没找到玩直机的模友,所以只能求助论坛了

网友E:
感度降,继续降,降到不追尾
我的控式KDS2.4G控

网友F: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用MD922 就不锁尾,用DS520 就锁的死死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陀螺仪,要设定宽窄频舵机,而MD922,与DS520 不同。

网友G(2010-05-25):
我的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哦,不知道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