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发现!九鹰210的板子和260pro通用

楼主(2010-03-11):
前些天发帖探讨九鹰210的板子是否和260pro的通用,这个探讨的意义在于,如果原来有210或者260的话,就可以共用主板和脚架,这样可以节省板子钱170和脚架25元,也就是说550元,就可以拥有2架九鹰飞机,发了帖子得到了3个抹油的支持1位的反对,但是我看了我的210上面标的就是260a,所以我决定试一下,花了176买回来散件,不到40分钟就攒好了,下面有图,经过反复试验,结果飞起来了,因为没人给录像,所以暂时上不了视频!我还没有飞起过单旋翼呢,好兴奋呀!所以连夜发了帖子,现在有210的凡是板子上标着260的,肯定可以改了!

组装好的260pro

组装好的260pro

拆下主板和脚架的210

拆下主板和脚架的210

合影

合影

网友A:
双桨机与单桨机的控制程序是不一样的。
双桨机转向时,一马达增速一马达减速,利用桨的反扭力得以实现,同时也基本实现了不掉高度。
单桨机则是利用尾桨的推(拉)力与主旋翼的反扭力来完成的。
双桨机的控制板用于单桨机,那就会出现:转向时飞机会爬高或降低高度;加、减油门时飞机会出现向左或向右转向。反之,现象类同。
不知道LZ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网友B:
LZ真是玩家!启发我了——我最讨厌套机了,买散件,自己攒——又玩了,又省钱!

我以后也这么干——以前还傻巴叽叽找地方买空机呢!楼主,我顶你!

网友:
上次论坛上一位同志说一样的,图片上看也是一样,估计只是软件不同.

网友:
黑人说的对哦

网友:
LZ,我也有架210A,你得方法让我大彻大悟,原来还打算只买个260的空机呢,结果问了好多店,人家都说不卖空机的,按你这样弄,估计比买空机还省了。
对了,请教下LZ,在改装的过程中还有那些需要注意的么?比如说210和260的电机位置是否相同,还是两个电机的转向是否相同,要不要改线路什么的.....最好是再贴上更详细一点的改装过程图片,附上改装后的飞行视频那就更好了.........

网友:
对了,还要请LZ说明下,按你得方法210要升级260的话,还需要购买那些相关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桨机与单桨机的控制程序是不一样的。
双桨机转向时,一马达增速一马达减速,利用桨的反扭力得以实现,同时也基本实现了不掉高度。
单桨机则是利用尾桨的推(拉)力与主旋翼的反扭力来完成的。
双桨机的控制板用 ...
你说的双桨机与单桨机的控制程序不一样,应该是ESKY双桨机的四合一就如你所说。我使用华科尔5G6-1的四合一装在蓝箭小共翼直升机上,就发现5G6-1四合一上面的锁尾调节旋钮就是只负责调节上层桨的转速来达到控制转向,在转向的过程中下层桨的转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华的其它单翼小直机的四合一上面的锁尾旋钮也是只负责控制尾电机的转速来达到转向,估计它们都是使用同样的程序,九鹰可能也和华科尔的情况一样。

楼主:
回复8楼

在坛子里看到有关260的视频,觉得他挺好玩,我原来也是准备买套机现在最低貌似486吧,后来知道九鹰的控这些小鸡通用,于是就决定败空机,我能最便宜找到最便宜的空机是365,节省120元,可是老联系不上卖家,老来又仔细观察一下210的主板,发现上面标的是ne 260a rx——00的字样,ne 是九鹰的英文缩写,260a是机器型号,rx-00应该是接收机的频段吧,有了这个发现我在坛子上发了一个讨论帖。要按常理来讲是不通用,可一切皆有可能,我淘了1机架2电机3:尾电机组件4尾桨5.倾斜盘6螺丝7.主轴8.齿盘9轴承组件10主旋翼11平衡锤12连接组件13平衡杆销子。就是这些,脚架和主板,头罩没要。东西到手后,其实也比较好组装,一共两个电机但是尾电机是安好的,主电机安在中间,只有一个位置,安装尾电机有意注意事项就是:把焊接点拆开,把线抽出来,把尾杆插上,然后再把线从前往后穿过在焊接上尾电机。再组装主轴时,先安装轴承,注意把倾斜盘先穿在主轴上,再把锁件穿上,注意有微微凸起的一面向下,然后穿过两颗轴承,最后安装齿盘。然后用螺丝锁住,注意螺丝要对准主轴上面的孔。下来安装主旋翼平衡杆,最后用连接件连接,连接时我是照网上图片完成的,也比较容易,下面我上传了细节图,你一看也明白。下一步安装主板连接舵机连杆,注意如果就用原来的连杆,需要调短。最后插接电机,上边的是插主电机,下面的是尾电机,线序我也上一张细节图,组装好了安装电池就可以试飞了!

楼主:
回复8楼

下面上图

整机图

整机图

电机线序

电机线序

旋翼头细节

旋翼头细节

网友:
接收機的程序都不同,如何通用?

玲珑飞宝淘宝店欢迎大家  http://shop59732367.taobao.com/

网友:
我暂时发现有两种方式可以控制双桨直升机的转向。
一个就是黑人兄弟说的那种同时控制上、下桨的转速差来达到转向的目的、
另一个就是其中一层主桨转速不变,通过单独控制另外一层主桨的转速来达到转向的目的。这个方法就和使用前后电机的单翼直升机一样效果。

网友:
不要误人子弟——单旋翼双旋翼的程序不一样

不能用,并不是不能飞。
可以飞起来
单旋翼的电子板用在双旋翼——转向操纵时直升机要上下移动
双旋翼电子板用在单旋翼——转向操纵时直升机要上下移动,上升、下降操纵时要转向。

网友:
重大发现!ESKY004的板子和LAMA V3/V4/V5/V6通用

前些天探讨ESKY004的板子和LAMA V3/V4/V5/V6的通用问题,这个探讨的意义在于,如果原来有004或者lama的话,就可以共用遥控、四合一、电池、舵机和轴承、螺丝,这样可以节省板子钱110、电池25元、遥控80元、俩舵机60元、轴承螺丝30元,也就是说省了305元左右,就可以拥有2架ESKY飞机,所以我决定试一下,花了XXX大元买回来散件,不到几个小时就攒好了,经过反复试验,结果飞起来了。以上内容为剽窃LZ,在此注明,纯属博君一笑!
以下为实质内容,飞起来是肯定可以的,但是操控起来是非常不爽的
我记得我以前就把004和LAMA的三合一调错过(这俩兄弟扒了皮非常象,仅仅就是背后少个功率管,单片机颜色标识不同)
然后就是004转弯的时候会变高度,LAMA转弯的时候也会变高度,飞起来怪怪的,但是还是可以飞,而且很练水平
道理的话刚才黑哥他们也说得很清楚了,就是单片机烧的混控程序不一样,不过也不排除九X偷懒用同样IC来做单桨和双桨,毕竟JJ重量小,动力也小,稍微的动力变化感觉比较不明显,类似三通玩具机的转向方式,飞好了照样刚刚的。
欢迎有兴趣的童鞋上前争做小白鼠,在探讨中共同提高。

网友:
我有两架蓝箭小共翼直升机,一架安装了ESKY LAMA V3的三合一,另外一架安装了华科尔5G6-1的四合一,玩的时候很明显看到它们的转向方式是不同的,电路板上面的混控调节旋钮功能也是不同,ESKY的混控是调节双电机的转速差,但是华科尔5G6-1的混控旋钮就只是调节负责转向的那个电机的转速强弱,和我的CB100上面的混控调节旋钮功能是一样,有CB100的网友可以自己扭一下机身上面的混控调节旋钮,就能发现它只是调节尾电机的转速强弱,和主桨没有关联。所以我估计华科尔和ESKY在混控调节方面的程序不同,九鹰就不知道是否也会这样。

网友C:
LS飞的时候有没有感觉稍有不同呢?
应该是ESKY 三合一的那个感觉会好飞一点吧,混控的力量,呵呵,但是兼容性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飞的时候有没有感觉稍有不同呢?
应该是ESKY 三合一的那个感觉会好飞一点吧,混控的力量,呵呵,但是兼容性太差
由于蓝箭原来的双电机都是工作在2S锂电状态下,所以装了5G6-1的小蓝箭也要改用适合在1S锂电下的电机,不知道是否动力电池的差别,使用5G6-1的小蓝箭很好飞,稳定得有点肉得感觉,而且它上面的混控调节很简单,没使用ESKY三合一的调节那么麻烦,装了ESKY的小蓝箭可能是2S锂电的原因,飞起来很灵活,反应迅速,打舵不能太大,稳定性差一点,就像在飞单桨直机,两架机是两种不同的操控性能。

网友:
小弟有部九鷹MD500外型的單槳機.型號我不知道.機身比E020小一號..混控調整是只有尾馬達速度在變化..主槳不變..應該就是前面那位大哥說的混控類型了..

网友:
只要是正常的产品——单旋翼和双旋翼的程序肯定是不一样的。

早期的产品有的程序是有问题的,直接把一种产品的程序用在另一种产品上。就产生转向的时候直升机要上升、下降。……

网友:
16楼的JJ好看。

网友(2010-06-18):
引用 网友B:
LZ真是玩家!启发我了——我最讨厌套机了,买散件,自己攒——又玩了,又省钱!

我以后也这么干——以前还傻巴叽叽找地方买空机呢!楼主,我顶你!

其实攒散件是最浪费钱的,你发现的是杯具……

网友(2010-08-11):
拿转速表,分别测下210的两个桨不就知道了。

网友D(2010-12-07):
我试了一下把主板搞坏了 说明260是相当费主板的 我的210开始没有什么毛病 安到260上没几下就控就顶死了 不能回中彻底坏了

网友:
通用啊,我的218就是改了个焊点通用的,刚试了下,转向的问题,打舵后尾桨加速,但是主桨减速了。。。这个四合一是我新换上的哦。楼下继续!
另外尾桨减速,主桨加速。。。。
难道我的四合一也是先天有病?

网友:
根本不需要转速表
推一点点油门,控上的数值大概在10左右,或者更低,总之就是两层桨刚刚好低速转动
然后转动机身,陀螺仪会改变桨的转速,其中一层会停,很容易分辨
很可惜,我的是210A

网友:
没意义的九鹰

网友:
不是“260是相当费主板的”,而是你在试的时候碰到什么线,短路了。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一下把主板搞坏了 说明260是相当费主板的 我的210开始没有什么毛病 安到260上没几下就控就顶死了 不能回中彻底坏了

260A做过这样的试验——把旋翼卡死,油门推上去,可以把电放完而不会烧MOS管。但是,如果把电动机的线短路,再做上面的试验,那就要烧MOS的。

网友(2012-10-26):
我的九鹰260A电子主板坏了能用210主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