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 求医

楼主(2010-03-12):
问题飞机非耐EDI  XXD2218 XXD40A  银燕8GX3  401+9257   9X2+R77S   一直飞都没问题 前几天闲来无事 把尾巴拆下来检查清理了下  把尾浆也换了 尾轴也换了 装好机后 下楼试飞.......问题来了,一直锁尾表现很好的  突然尾巴锁不住了   感度高点就追尾  降感度就金鱼尾  尾巴不听使唤    又把飞机拿回来检查 从调螺距 油门    检查皮带 尾推   中立点    都没问题 而且飞机拿手上带大浆全油门转动 一点震动都没有啊  接下来几天检查试飞  依然这样 不知道那位名医能出出注意............先谢了

楼主:
没人有办法????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问题,后来干脆炸掉重装一次就好了,很神奇

网友A:
皮带 尾推 中立点问题都应该是出在这的,应该重新检查清楚一次

网友B:
尾浆转动方向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浆转动方向对了吗?

这些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 尾推 中立点问题都应该是出在这的,应该重新检查清楚一次

中立点和皮带绝对没问题  尾推我装好后用手试过很顺滑的

网友C:
检查尾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尾波吧!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准备把尾波拆了重新装一次

网友D:
炸过没?会不会弯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过没?会不会弯轴了?

没炸过  以前的轴没弯  我也换了根新的上去 郁闷啊 几天都没飞EDI了
不过今天飞了个早场  EP550首翻 4个方向的  爽  大飞机真稳啊   E4今天表现也很好  就是尾巴有点甩

网友:
把尾波箱轴承换个方向装配试试........

网友:
尾把的问题有时很神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