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哪门子直升机:3个舵机控制斜盘,但去掉尾桨舵机,不让尾桨变距。

楼主(2010-03-12):
四通入门电直多数都是使用2个舵机控制斜盘,没有尾桨舵机。
六通高级电直则使用3个舵机控制斜盘,1个舵机控制尾桨变距。

 要是使用3个舵机控制斜盘,但去掉尾桨舵机,不让尾桨变距,这样的直升机还能飞3D吗?

如果不能飞3D,这种3舵机斜盘尾桨定距直升机最多能飞出哪些动作?

网友:
四通入门电直没有尾桨舵机的转向是通过尾电机的转速而调整尾桨推(拉)力来实现的吧
有舵机控制尾桨变距的是通过变距来调整推力大小而实现转向的吧,
新手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如果不对还请个位大大指教
不飞3D,3舵机斜盘尾桨定距直升机能飞的动作基本和尾桨变距的一样多
上下,前后飞;左右转向;左右侧飞;还有4个夹角的方向

网友:
LS说的有道理
四通入门尾舵机没有,靠尾电机的转速高低控制尾巴
至于3D,还是算了 这样的JJ能平稳航线就不容易了

网友:
如果不加尾电机变速,那去掉一个尾舵机后是不能飞的。尾桨的推力必须变化!LZ没弄明白。尾电机的锁尾不是很好,做3D很吃力。

楼主:
 最终幻想:单旋翼5桨叶无平衡杆三轴陀螺定距尾桨的准3D电直

楼主:
我要像仿真迈进,纯正的3D机安上像真壳以后,变距尾桨突出机体太多,很不仿真啊。

楼主:
打算拿EP100开刀:

切尾管保证机体长度缩到20厘米,
上5叶无平衡杆旋翼系统,
上GU365,
去掉皮带,
去掉尾变距机构,
保留120°三舵机斜盘,
买外转子无刷安装在尾部直接驱动尾桨。

现在比较害怕的是,斜盘混控,螺距什么的,我得怎么设置?

楼主:
我是不是还得买华XX的四合一接收?不然怎么控制尾桨无刷电机的转速?

华XX的四合一接收跟泰世的GU365怎么连接呢?

楼主:
希望本贴能够催生出一个新机种:5通道三舵机斜盘尾桨定距准3D小电直

网友:
LS的兄弟厉害!一句话一层楼……

网友:
看来,我也得学您的样了……

网友:
一个字一层楼……

网友A:
黑人大哥在灌水,难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本贴能够催生出一个新机种:5通道三舵机斜盘尾桨定距准3D小电直

这个不就是你所说的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6599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1252&extra=&page=1
飞行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1647&extra=&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人大哥在灌水,难得

下不为例!

网友:
楼主好烦啊。。。老是在发贴说些入门都会的东西。。。。然后就把自己想法说出来。。。理论都算不上,就是胡说

网友:
每次看黑人大哥的帖子,都无比的景仰!
[仰天狂啸:偶也要DIY!。。。。。]

网友:
我就笑一下

网友(2011-02-18):
3D可以,等着炸机
尾巴反映速度不够

网友:
这帖火了,快一年了~~~~~~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这款机子应该就是

网友C:
尾部通过改变电机转速控制

网友D(2011-04-13):
再火一把

网友E:
好吧,我out了

网友F(2011-12-24):
楼主可以大胆假设,仔细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