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用一节a123如何?

楼主(2010-03-12):
如题,华XX的4g6如果把
电池
换成一节a123可行吗?

网友A:
放哪呢 机子那么小

网友B:
这和让你背着汽车走路一个道理,你觉得可能吗

网友C:
别说16340,就算你用18650也达不到那么大的放电量, 锂聚合电池是不可替代的

网友:
这小飞机电池消耗可以忽略了

网友D:
估计至少要使用250才能把123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