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电动机

楼主(2010-03-12):
想自己D个直流电动机
用途:砂轮机
原因:交流电机噪音太大,在家里用不了,邻居投诉
请教:有没有可以简单易行的方法
设想:电瓶车的无刷电机,可惜转速太低

网友A:
砂轮机,不在于电机。而在于基座,买个1000以上的砂轮机,你看看噪音大不大。

网友:
另外,砂轮破风的声音也是很大,看看换个小砂轮,减小线速度,当然要满足要求才好。

网友:
在砂轮机与工作台间加以块厚一点的胶皮,用螺丝固定紧,噪音会小点

网友:
这个行吗?利用原硬盘电机的外转子部分的平整度和同心度来加持切割片。不过只能用于修磨转头出刀口,不能用于切料和粗磨。    噪音非常小。

网友:
硬盘电机?也能有这功率??是真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非一般强壮

网友:
磨豆腐没问题

网友:
换个小砂轮吧

网友:
 六楼的要做护罩,这样用起来很危险

网友:
这个硬盘电机跟俺见过的不一样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啥硬盘,一般电脑硬盘好像没这么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轮机,不在于电机。而在于基座,买个1000以上的砂轮机,你看看噪音大不大。

一般的砂轮机不装砂轮空转的声音也很大,因为在家里用,所以不太合适,1000以上太贵了,个人承受不了,想找一个合适的直流电机简单D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们你的电机不是硬盘上的吧,硬盘上的外转子部分只起夹持作用?

网友:
不可思议啊

网友:
6楼的家伙事儿厉害~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只起夹持作用。电机选用手上合适的。我用24V1A电机约6千转。因为有砂轮机,这个盘片式的非常稳-磨刀不跳,甚至可以应急作车刀粗磨后的出刀口--背刀 。原来硬盘的电机是1万五千转的,36G富士通SISC服务器硬盘。就像有的坛友说的力矩不大。只用它夹住沙盘片。

网友:
必要相信硬盘电机带砂轮片,硬盘转速是很高,你自己找个做做就知道了,力矩很小,根本没什么用,我曾经实验过(也是看了有人做了)力矩小一放东西就不转了,而且时间长了电机驱动芯片就烧了,所以说用硬盘电机做砂轮的都是骗人了,不要再搞了,不信自己试试

网友:
硬盘电机现在不好找了,都是小电机,你的电机是3600转的。5寸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自己D个直流电动机
用途:砂轮机
原因:交流电机噪音太大,在家里用不了,邻居投诉
请教:有没有可以简单易行的方法
设想:电瓶车的无刷电机,可惜转速太低

我觉得同功率同转速的直流电机的噪音比交流电机的噪音要大啊,直流无刷的噪音与交流电机没多大的区别。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想的。我在废品站借了一个砂轮机,回来听声音有点大话10块钱换了轴承,声音很好。还有就是你及时是砂轮机声音小,但当磨东西的时候不还是声音大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好点的角磨机吧,麦太保或者博世,牧田,得伟的都不错

角磨机声音更大

网友:
这个东西可是不好玩的,安全防护要搞好的,不然会。。。。。。。

网友:
买一个也不用多少钱呀!才几十元,用得着费心吗?我家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