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那位老师能帮我设计个齿轮啊?模数0.6,直径90mm的!

楼主(2010-03-12):
我想制作一套齿轮,用线切割制作,用inventor画了出来,可查了一些资料后,却发现其中有很多需要设置的东西,俺不会啊~~

我的要求很简单,大齿轮直径90mm,模数0.6,齿数不详,小齿轮直径15,模数0.6,齿数不详,如果那位老师有空的话,请麻烦用CAD或inventor画出来,发给我,实在挠头啊~~

网友:
正好的好象要变位

工程图文档1.dwg

楼主:
谢谢老大!!非常感谢啊!!哈哈哈,太好了。。

楼主:
不用正好的,直径90mm上下即可,正负在5mm之内即可~~
zc7854726老大,这个齿就是可以完美配合的么,我要用在摄像摇臂上,转数很低,只要求平滑咬合即可。

这个能满足吧?

网友:
大齿轮直径90mm,模数0.6,齿数148.小齿轮直径15,模数0.6,齿数23

楼主:
谢谢zly689的帮忙,非常感谢!!

再有个问题啊,卡尺如何读"道"?比如常说的33mm,加10道,这个10道在卡尺上如何判定,读出,还是大致估算出来的啊?是不是从卡尺游标上的数字读出来的啊/??

网友:
道是0.01毫米,也有叫丝的,卡尺一般精确到0.02毫米,33mm加10道就是33.1毫米从卡尺上可以读出,看来兄弟需要扫盲啦

楼主:
从卡尺的什么地方能读出“丝”这个单位的数值啊?卡尺一格是1mm,0.01格是1丝,可怎么才能准确判断丝的具体数值呢?

楼主:
嘿嘿,百度到了,原来真的和游标上的数值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制作一套齿轮,用线切割制作,用inventor画了出来,可查了一些资料后,却发现其中有很多需要设置的东西,俺不会啊~~

我的要求很简单,大齿轮直径90mm,模数0.6,齿数不详,小齿轮直径15,模数0.6,齿数不详 ...

可用CAD齿轮工具画。只要输入齿数和模数就可以了,同时生成参数表并可模拟传动。如有需要可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CAD齿轮工具画。只要输入齿数和模数就可以了,同时生成参数表并可模拟传动。如有需要可上传。

非常感谢,能上传一份吗?谢谢了!!

网友:
平滑咬合
这比喻就好象是,天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到底有多高

网友:
CAD齿轮插件

gear.VLX

网友B:
问一下如何运行这个文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如何运行这个文件呢?

将 gear.VLX 文件复制到CAD安装文件夹。工具~加载应用程序~找到gear.VLX文件加载,按提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 gear.VLX 文件复制到CAD安装文件夹。工具~加载应用程序~找到gear.VLX文件加载,按提示就行了。
谢了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