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下各位老师,如何在钢化玻璃上打洞

楼主(2010-03-12):
请教以下各位老师,如何在钢化玻璃上打洞

网友:
玻璃钻头

网友:
 玻璃钻头,有条件的水刀也可以

网友:
普通台钻加个水箱:

网友:
实际都是金刚石磨头磨的

网友:
一定要加水的

楼上的好专业

网友:
钢化玻璃不能打孔。

网友A:
钢化玻璃有孔就炸了,热处理造成的内部应力有就孔会释放

普通玻璃可以用楼上的楼上的楼上的方法打孔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感觉钢化玻璃应该是不能打孔的 ,由于钢化玻璃是一种预应力玻璃,为提高玻璃的强度,通常使用化学或物理的方法,在玻璃表面形成压应力,玻璃承受外力时首先抵消表层应力,从而提高了承载能力。所以只要打了孔,就会因为应力集中,而整个碎掉的。。。 要想打孔,只能在玻璃钢化前打孔,打完孔再进行热处理。。。 有意见相同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化玻璃有孔就炸了,热处理造成的内部应力有就孔会释放

普通玻璃可以用楼上的楼上的楼上的方法打孔

请问钢化玻璃上的孔是先打孔,再钢化吗?

网友:
到底能打还是不能打?

网友:
普通玻璃能打孔,钢化的不行!要先用普通玻离打好孔做好所有加工,最后再钢化!

网友:
不能打,一打就变裂纹玻璃了,很漂亮的

网友:
没注意lz要钢化玻璃,钢化后就不能打了,

网友B:
回复是一种美德
 争论帖。。。

网友C:
必须先加工好再钢化,否则必裂!

网友D:
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E: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F:
谢谢各位老师了,还好先向各位请教了,否则要制作“开片”文物了
谢谢各位老师了,还好先向各位请教了,否则要制作“开片”文物了,

网友G:
可以的只是玻璃 会成小碎片

网友G:
对了可以打的但不能打穿,看过车玻璃没有 裂开后就在裂开的就的处打一个肓孔,还可以多用一段时间

网友H:
我见过好多裂了的汽车风挡玻璃,
在裂纹的头上钻了小孔防止继续裂。。。
不知道那算不算“钢化”玻璃。。。

网友I:
风挡玻璃不是钢化玻璃,是夹层玻璃而已,所以会有盲孔。车窗户玻璃才是钢化的。钢化玻璃碎的时候会影响视线,不能用在风挡上

网友H:
哦。。。
谢谢LS兄弟指导。。。
学习了。。。

网友J:
谁说不能打那汽车的搭扣怎么装的

网友K:
打好孔再热处理的

网友L:
记得结婚装修时做的壁柜门,是用玻璃做的,要求钢化,因为上面要装拉手,好象是先打孔再拉去钢化的

网友M:
钢化玻璃不能打孔的,本人试过了,第一次在钢化玻璃上打好了孔,刚高兴了二分钟,啪的一声全炸了,不服气再打第二块玻璃,过了一分多钟也是啪的一声也全炸了,正郁闷时,一个卖玻璃的人过来了,在钢化玻璃有打孔有多少炸多少,绝对没有哑弹!!!说想打孔就必须得在没有钢化前,钢化后的玻璃现在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发明出来方法打孔```````````根据这个钢化玻璃打孔会全炸的原理,现在装修业上很多人用此方法创造出了艺术性蛮强的裂纹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