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SP改装3G无副翼系统问题求助!谢谢!

楼主(2010-03-12):
600NSP改装3G无副翼系统问题求助!谢谢!

严格按照说明书安装,设置十字盘水平(用十字盘水平调整器调整),调整连杆A的长度,油门50%时候,螺距零度。

使用JR9X2遥控器,副翼,升级,螺距在混空比默认的60%的情况下测量:

在主旋翼对头测量副翼循环螺距的时候发现最小-13度,最大+11度。主旋翼在飞机正侧面测量升降循环螺距测量最小

-9.5度,最大+11度!

应该怎么调整啊?用的是DS610舵机

谢谢各位了!

网友:
jr控是这样吗??也可以把三个舵机的上行程atv调大至-13度便行,或把下行程调小至11度,再把swash pitch 调大也行

楼主:
谢谢!但是3g的说明书说不可以调整最大行程量啊!

楼主:
期待高手或有同样问题的朋友给出决绝办法!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在3g设定模式是可调的..........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好东西就是要折腾。。。:loveliness:

网友:
调3G可用回原有的一切设定的,如你没奘3G前已把机子调正了,不需再调十字盘机械部份,只须把十字盘推至0度调整连杆至大桨0度便行,再在SWASH调整PITCH 百分比至最大螺距,再在3G设定模式下被确应便行,在设定摸式没什么不可调的,完成後才不可调

网友A:
以下是我個人的經驗
會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有幾個:

1 進入3G設定前,搖控器的外微調沒有歸零。

2 pitch 0度的時候,十字盤沒有調整到水平。

3 subtrim值 調整過大(可能二支連桿長度不等長,仍使用subtrim調整水平導致)
4 連桿a的長度89.5mm,主旋翼固定座和向位器的間隔是9.2mm,是否正確?

這幾個問題先確定,應該可以解決~~~

祝 飛行愉快

网友:
LS说的对,你先按这个方法调下试试,3条线一定要水平平行,先调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我個人的經驗
會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有幾個:

1 進入3G設定前,搖控器的外微調沒有歸零。

2 pitch 0度的時候,十字盤沒有調整到水平。

3 subtrim值 調整過大(可能二支連桿長度不等長,仍使用subtrim調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谢谢!
1:我是在遥控器上重新开的菜单,不存在外置微调没有归零的情况
2:我是用十字盘调整器调整的水平后才装上相位器和旋翼头,
3:连杆长度我是用自制的卡尺测量工具准确测量,误差应该很小啊!我装上旋翼头后螺距是-1.5度左右,我是调整的连杆长度来实现0度的!
今天准备全部检查一遍连杆长度再试一次。不知道我目前的情况是否能够飞行!

网友:
我的700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9楼正解!!
2 。pitch 0度的時候,十字盤沒有調整到水平。!!

螺距0度后(某一方向你认为的0度),然后转动大桨每90度看看,是否0度,
你这样做了后你就会看到十字盘水平与否

网友:
是机械问题,调整出了问题

很多原因能发生这种事情,首遥控器先新开个通道,拉杆按说明书上的长度调整,舵机盘一定要上到中立点上,十字盘上的拉杆长度要一样,先调平再上旋翼头,调平当中尽量不要用遥控器调,要用机械调。

网友:
我的连杆长度和说明书不一样的好像短点,不然到不了要求度数,3d飞行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感谢沈阳周正大哥的技术支持!飞机基本调试完毕!实际情况是610舵机的同步性不是太好,稍微调整舵机左右舵角,现在没问题了!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如果发现610舵机的同步性不好
建议检查一下舵臂连杆的长度是否同等长
连杆是否太长或太短都会造成舵机夭折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