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 a6 平衡充 电瓶问题,

楼主(2010-03-12):
a6能不能充单节电池啊,1s的还有我用12v的电瓶能不能用做电源当电压低至11v的时候还能不能正常运行啊?最近想入手啊,高手解答下哦,谢谢

网友(2010-04-24):
a6能不能充单节电池啊,1s的

可以,他充電每個 cell 都是獨立的,但是他沒做 1S 的接頭,所以簡單做一個 2S 轉雙 1S的線頭出來就可以了。

还有我用12v的电瓶能不能用做电源当电压低至11v的时候还能不能正常运行啊?

看你用的充電電流,他轉換效率不是很好,充電電流越大,壓降越多,如果電池電壓不足,他會有警告聲,降低充電電流
應該就可以繼續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