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G接收机的天线太短了怎么办。

楼主(2010-03-12):
各位模友,我的2.4G接收机天线太短了,有什么办法引到使用设备外。我的接收机天线只有15CM长,我是用来玩船的,有什么办么能引到船外去,能不能加长?

网友:
不能加长,2.4G信号好像在水面有点不稳定!尽量把天线垂直,外露!

网友A:
要长自己焊条线上去就行了。要多长有多长~

网友:
不能乱加长的!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一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长自己焊条线上去就行了。要多长有多长~

不要误导别人,天线的长度是按照波长的几分之一算出来的,2.4G波长太短了,就算是全振子天线,也很短的

网友:
2.4G。玩船模不合适。接收天线不能随意延长,否则信号更差。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
不能改长那只能想办法尽量把线申到船外去。

网友:
LSS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线可以改长的     但是,接收天线必须用 无线路由里面那种屏蔽线改。
然后把天线头部的屏蔽层剥掉相应的长度 就是四分之一波长 你算下,大概是3.xx厘米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
学习了!我的是AR6100,正好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模友,我的2.4G接收机天线太短了,有什么办法引到使用设备外。我的接收机天线只有15CM长,我是用来玩船的,有什么办么能引到船外去,能不能加长?
可以的,用1.2MM的50欧同轴电缆,长度按125MM的倍数加30MM,线头上象原天线一样剥出30MM,另一头按原天线接法换掉原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