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谢谢各位大大的支持

楼主(2010-03-12):
小弟我买了一台司马的S022,双轴,支奴干直升机,

是用来做学习机的,但是,昨天晚上,杯具发生

我把充好的电池放上去,螺旋桨开始转动,然后就发热,冒烟,烧了,哭啊

现在,小弟有一事相求列位大大如何能飞呢

我手上现在有一个天地飞的6A控,看说明书,说这个遥控器有混空功能,请问我还需要些什么设备,如混控器、电变等东西,利用天地飞的控,把飞机飞起来呢?

我想不要原来的控制系统了,直接换成天地飞的遥控设备,请群内各位大大给我强有力的支持,不胜感激啊

网友:
这个,非常麻烦,复杂,不是一下能弄明白的。和LAMA有点像,但是又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确实很复杂,但我确实不想买网上的原厂配件来换,就想用天地飞来实现控制,能实现吗?若能实现,是否能明示我还需要买什么东西,舵机除外,因为确实不会改旋翼头的结构

网友:
我真不知道,起码电机电调,混控器,接收机,加起来估计可以买你好几个原厂件了。

网友:
这个是玩具级别的 ,你的遥控器是飞不了的!

你可能没开控就插电了吧!

网友:
插反了吧估计,不然咋冒烟了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

网友:
需要 无刷电调 陀螺

网友:
电池反接,估计烧了混控和接收,还是老老实实地买现成的先吧
电池都能接反,没准在改装的时候又接反什么,那不是损失更大?
不推荐新手直接上改装,买个原厂件就当付学费吧

网友:
幸好是弱电~~~~~~~~~向咱这粗心大意的,要是摆弄强电,不知要捅多大篓子~~~~上学时候就学弱电,学校的板子、片子,不知被我憋过多少……唉~~~~~研究生转文科了,真对不住祖国和学校的那些个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