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和舵机的搭配问题

楼主(2010-03-12):
陀螺仪
是REC-600,在DS或AS模式下,配ESKY的0508
舵机
开机后均不能工作(换一只也不行,排除0508故障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先不接舵机开机,然后再把舵机插上就可以正常工作,这是什么原因?
另外又试验了一下HDS877数字锁尾舵机,工作正常,没有出现上述问题。用另一只模拟的北田B2122(陀螺仪在模拟状态下)试验,也工作正常,没有出现上述问题。
看来陀螺仪和舵机之间存在兼容性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有什么方法可解决。

网友A:
好像就是RCE600与ESKY0508配合有问题,我08年就碰到了,换其他舵机都正常

网友B:
用ds520我的就是绝对绝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