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2801控 能配什么JJ ?

楼主(2010-03-12):
4G6先放一边吧 咱技术确实不行 ,弄个450 吧 大家推荐下 2801控 配那些450

网友:
随便都可以~~~

网友:
只要配个rx2801接收就可以了

网友:
大到油机,小到CB100都是可以的!

楼主:
2801接收器 是必须的吗?

网友A:
有发射没有接收怎么行?就像只有男人没有女人,你觉得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发射没有接收怎么行?就像只有男人没有女人,你觉得行吗?
可以,打手.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打手.枪
 LS每天打吗

网友:
油机450,固定翼都可,随便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发射没有接收怎么行?就像只有男人没有女人,你觉得行吗?
行的,你不知有句话叫做“同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