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450和500电直用什么电机性能比较好。

楼主(2010-03-12):
请大家推荐几款450和500电直使用的 效率 功率 耐用等方面比较平均的
电机
。谢谢。好东西价格可以高一点。

网友A:
回复是一种美德
同求:loveliness:

网友B:
其实 兼顾 效率 功率 耐用等方面比较平均的电机
就是亚托 套装的 电机

网友C:
朗宇 一票

网友D:
亚拓450M确实不错,但是单买不划算,贵

网友E:
亚托450M,500M都不错,另外就是朗宇

网友F:
500M虚位好大感觉。
其实还是蝎子的电机贵是贵,飞起来直叫一个嗷嗷的,动力之强劲直接搞得电池怀孕,电调着火都毫不为过呢,哈哈

网友G:
YT 450M,轴磨损=报废

楼主:
 谢谢各位,在问一下火星先生,轴磨损=报废 是什么意思呢?yt的轴买不到吗??
蝎子的电机用过固定翼的,还没试过直升机,下次试试看

网友D:
450M电机轴,内轴=4MM,出轴= 3.5MM
要把电机轴一头打磨细,和搞个卡簧槽,都是高难度的动作,
有人说,那把上下轴承全换成内径3.5的不就好了吗,
对不起,没有那种轴承
换成全4的电机轴?
对不起,没有那种电机齿

网友H:
浩马特的电机怎么样?用在500上

网友I:
经济些就XXD,YT
暴力些就用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