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有关亚拓定速问题 很弱智 麻烦高手解答

楼主(2010-03-12):
我的亚拓定速 忘记设置定速行程 发动引擎 普通模式下 油门推到30%以上
发动机
就开始狂转 打HOLD也没有用 估计转速再80%左右 就在地上一直保持这个转速 然后关掉定速就好了 关闭引擎后 我看了一下 HOLD 不论在定速开启或者关闭情况下都正常啊 ~~!为什么发动引擎HOLD 就失效 还有就是无论怎么动油门 引擎一直保持在一个高转速 关掉定速就正常了 这是怎么回事哦~~!

网友A:
还有就是无论怎么动油门 引擎一直保持在一个高转速 关掉定速就正常了
以上情况是正常的,为什么叫定速,就是把速度定在一定的转速上,所以不管你的油门是多少(50%以上)发动机的转速都只与你GOVNER菜单里的设定值来转,而不管油门曲线的.
发动机就开始狂转 打HOLD也没有用
这个就真的不知是什么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