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装亚拓700N油直,定速器小磁铁竟然装反了,惨呀,有 ...
初次装亚拓700N油直,定速器小磁铁竟然装反了,惨呀,有什么办法取出来重装?(已解决)

楼主(2010-03-12):
我用502粘的:(
搞掂了!先用热水滴上几分钟,然后用尖物刮磁铁,使它能转动,再直接用502把一小螺丝粘在磁铁上,慢慢拨就出来了!

网友A:
换一套新的风扇和磁铁,就当买个教训

网友B:
用火烧试试看

网友C:
高温会退磁的!!!!想别的办法吧!拿个强磁铁试试

网友D:
后面钻个孔,稍微烧一下`然后敲出来`

网友E:
加热.重新买磁铁

网友F:
买支溶剂会来试试吧,有专门对应胶水的。文具店应该会有的

网友G:
去不出来就去买齿轮和磁铁吧 这事不是一次两次了

楼主:
用开水滴了几分钟,,圆形磁铁已能转动,就是敲不出来。。激死。。唯有明天找1mm或更小的钻头,从底部钻一小孔,然后顶它出来。(为保证离心平衡,另一边也钻)

网友H:
用液体状502可以溶解已经干枯的502,处理速度要快

网友I:
后面的小孔无需开2个,一个小孔才0.XXXX克,不会影响。
我的600NSP也是这么取出来的,我还是AB胶,比你更难取,注意小心点敲,磁铁脆

网友J:
能转了问题就不大了,找个铁的东西(最好是磁铁)吸出来,多试几次,可以吸出来的。

网友K:
我上次是在反面钻孔的方法。不会影响什么

网友L:
哎 这些都是教训啊

网友M:
502胶水贴的就易搞呀。。用明火烧一下。就没有了。。磁铁是的温度的极限的。。钕铁錋的温度可以到。200度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超过那温度。。而502本来就怕火。。一烧就没。所以那一下子的明火。根本不会给磁铁退磁的。。

楼主:
搞掂了!先用热水滴上几分钟,然后用尖物刮磁铁,使它能转动,再直接用502把一小螺丝粘在磁铁上,慢慢拨就出来了!

网友D:
我是直接钻孔敲出来的`用的是轴承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