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CF 今天飞行的怪现象!

楼主(2010-03-12):
天气不错,于是把弄好的飞机拿出去晒晒阳光!
我的机子是600CF,但是电机是650L  电调是100G   电池是AKE 5200 。。。。。。
插好电,一切正常
起飞,正常
结果十几秒之后,忽觉得飞机爬升无力,轻推油门也不见有作用
马上把油门推大,结果忽然飞机似乎猛地一下得到动力,转速突然上升,尾巴也随之猛的一甩,起码甩了45度,然后尾巴锁住正常
然后动力又慢慢流失,渐渐无力。。。。
再加猛油门,又猛的得到动力,激烈甩尾,。。。。。
像这样两三次后,飞机再也无力爬升
怪就怪在,我装了电池低电压报警器,报警器没有响,说明电池是OK的,而且我换了几块电池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下把我搞晕了。。。各位兄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没? 请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电调出故障了?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控跟接收,我曾经因为接收原因导致这样,还有一次是控没电了

网友:
进角不对

网友:
控上设置错误

网友:
电调估计有问题~

网友:
电调设置为出厂值,vlchen兄说的有道理的。

楼主:
请问下,怎么样设电调为出厂默认值?

网友:
先查机械部件,再查电子设备;

单向轴承反转有没滑动;
电调设置,
油门/螺距曲线...

网友:
这绝对是电调的问题的。。因为我本人也试过了。。设电调为出厂默认值就可以了。。不过。。YT的电调我不会设。。我一直用XXD的。

网友:
我的yt 450 sport用35X电调,出现了完全一样的问题。

换电调后解决。

网友:
看看电调和电池接触处有没有虚焊,PCM的接收有被干扰的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怎么样设电调为出厂默认值?

yt的官方应该有说明书,下 载一个就好,默认值都有说明,没有恢复出厂值,就按照默认值设置一遍。另外YT的电调无需设置什么,也没什么可以设置的。接上电就飞吧

网友:
我的天蝎星也遇到同样问题,更换电调问题解决

网友:
呵呵,会不会是电调的定速功能搞的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