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了三个星期的自旋翻,请老鸟指正

楼主(2010-03-12):
一直练基本动作,终于在春 节后开始练自旋翻,现在总算能翻出点样子了,才发现直机3D的水太深

高度不能保持(后段还行),定位还差的很远,不过能保证两圈以上的在翻,不象原来练的一圈就翻

不过现在还是不能区分到底什么是kaos 什么是自旋翻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自旋翻.主軸為中心..

网友A:
节奏没把握好
螺距没控制好

楼主:
说的没错
正负螺距一般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合适?
引用 网友A:
节奏没把握好
螺距没控制好

网友:
+-5度可以,不过初学的为了保持腾空很难不用到大螺距,熟练就不那么依赖了靠副翼和升降ok

网友:
 转得太快,翻得不好看。

网友:
kaos=主轴运动不是平面
自旋翻=主轴运动是平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没错
正负螺距一般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合适?

螺距控制很容易理解
你只要飞一下普通的向前翻,翻成定点的
自旋翻的螺距控制到和普通向前翻一样
就能做到定点
节奏呢没办法,只能多练

网友:
自选多过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