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标题长真的有人看吗)

楼主(2010-03-12):
请问四个
舵机
是不是都一样?

网友A:
你的标题不够长!没人看!
你这个问题实在是太菜了吧!你知道什么是舵机吧?
你要拿四个一样的比那就是一样的!
你拿四个全红的苹果出来问是不是都是红的!回答是肯定都是红的!
明白什么意思吧?你还是没理解舵机的含义!或者是我没理解你问题的寓意!哈!

网友:
那请问什么是舵机

网友B:
一般450机(就是你要买的那个机机)3个斜盘伺服机与尾伺服机就不是一样的,比如斜盘用65MG,尾巴用9257!当然也可以用同样的四个伺服机,比如500机机可以用同样的四个9257!

网友C:
4个舵机的作用是 3个斜盘舵机,一个尾舵机。
推荐斜盘和尾舵都用专用的,当然都用一样的也能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