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手YT450SE装飞狼壳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3-13):
最近买了个YT450SE的飞狼壳,安装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1。尾
舵机
必须放到紧靠机身且垂直机身才能放的下,这样尾推拉杆不但要斜这连接尾波箱还不够长。
2。装好后尾部露的太少无法固定尾波箱。
3。四个固定机身的螺丝好象强度不够,拧的太紧损伤机壳。
以上问题无法解决请老手帮助,谢谢!

网友A:
我当时是用GL450C装的飞狼,你遇到的三个情况记忆中是这样的——
1、尾舵机确实要转动角度,这个没办法,拉杆用长度合适的碳杆替换。
2、尽量把尾管从尾管座里拽出来些,但注意别让皮带太紧。但是我装的时候这个情况不严重,没什么影响实在不行你可以把外壳的尾部切掉一圈,应该是没关系的。
3、用稍粗稍长的螺丝,螺丝帽下加垫片。别太在意,放在地上看不到,飞上天了也看不太清,不影响那完美的外观的。

网友B:
我的马甲 连520都装不进去~~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 把 尾管 固定在壳子在中间 减少震动 飞的时候 震动是在是太大了 ~

网友C:
回楼上的兄弟,我是500的飞狼壳子,但原理是一样的,亚托配了个泡沫圈的,卡在尾管上就可以到达减震的目的,但是,500的飞狼壳是为老版本的皮带传动500设计的,我的是500ESP轴传,多了一个尾垂固定座,那个泡沫圈就塞不进去了,BS一下垃圾亚托!!结果我用了一个固定翼的轮子完美的解决老问题,用剪刀把固定翼的海绵轮胎剪下来,稍微的打一点AB胶,然后用平口螺丝刀塞进去,卡住尾管的上下左右4个方向,注意留出尾舵机拉杆的位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