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BF25的锥度?

楼主(2010-03-13):
刚刚发现要买的华飞BF25的锥度标的是MT3/M10,那么要买铣夹头就应该不是一般的MT3了,一般像J7316B的铣夹头套装好像是M12的,不知道大伙有没有注意到?

网友A:
是不是要你自己选接口?我买的7032就是标的mt3/R8,我就选了MT3了。
我不知道M10是什么意思,你该问问卖家。

网友B:
M10是指拉杆的螺纹规格
要找MT3带M10螺孔的刀杆...
我之前买MT1的铣夹刀杆, 就能指定螺孔及夹头螺母的规格
买整套的话..要先问清楚卖家有没有这规格
另外..因为BF25是新鸡种,
怕是规格照旧没改的话,到时配件买错就麻烦了
等床到手再买比较保险,
或者到时问第一个吃螃蟹的..

楼主:
已经确ren了,是标准的MT3规格吊杆螺纹是M12的,也就是说可以买J7316B的铣夹头来用,如果你已经有MT3而内孔螺纹是M10的,厂方可以提供M10的吊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