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大改风羽三合一DLG,工程进行中,欢迎大家提意见

楼主(2010-03-13):
去年在小航迷那里买了架风羽2009,记得当时在论坛发过安装帖子,后来飞机拿去飞了,问题多多,我慢慢道来。
1.首先,这个飞机翼展只有1.1m,翼弦最长处16CM,最短处12CM,粗略计算后翼面积15dm2,机翼84G,机身含两个9G舵机100G,原先直接在机仓的最前面放置自己组的4S AAA电池组,重量大约50G,重心在机翼前1/3处后面1cm不到的地方,实际起飞重量在240-250G的样子,翼载荷已经达到16G,手甩可以起飞,高度最多在20-25M的样子,有风的情况下,留空能在30S左右。
2.接下来说说问题,首先是重,很重,非常重,但是制作过程中我并没有增加多少重量,记得当时机身和尾翼在安装前重量有75G,安装完后加上两颗9G舵机重量到了100G,而且我已经将舵机装到了机身非常靠前的位置,当时前方预留的位置仅仅够塞入我的电池组。
其次是转向不够灵活,因为原机没有设计副翼,靠上反角和尾翼调平,原机上反角很小,我记得当初这个飞机在天使论坛发广告的时候就有人说上反角小,看过毒蛇的上反角,比这个大很多,所以虽然后来想尽办法搞大了方向舵的偏转角度,但是仍然不灵活。
所以这个飞机出外场飞了几次以后就此搁置。接下来上图给大家看看

楼主:
下面说说我目前的想法:
1.就现在的情况来看,那这个飞机当DLG基本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机翼85g机身100G,空机不含电池就已经有185G,翼面积15dm2,即使我加长机头,那么前方的配重怎么也不可能小于40G,上面的图片上有一张配重的图片,这样算下来翼载荷至少有15G,这个翼载荷应该已经不适合1.1M翼展的DLG了,我记得1.3m的毒蛇才190G重。好像1.5M的标准dlg也不到15G。
2.另外转向方面,我现在觉得用方向舵来完成转向和调平肯定是不行了,太不灵活,抗风性能大大降低了,这也是当初留空时间不行的重要原因。
接下来就是怎么改的问题了,小航迷当初设计这个飞机的时候,标榜的是可以三用,就是能当DLG甩,能用弹射,能装内转的2030电机(机头设计只能装进20的内转),我当时看到他自己是装电机玩有动力的,至于其他两种他怎么实现的,效果又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我目前想法是肯定不装电机玩,因为我有电滑,另外当DLG手抛我现在研究下来觉得肯定也是不现实,重量放在那里,真想手抛还不如等等MX3G那里出ALULA的套材。那么思来想去只有一个我能接受的方案,改成山坡机,爬山玩去。

楼主:
下面说说改山坡机的计划
1.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飞机没有圆形的机头,因为当初是设计来装电机的,但是既然不装电机玩了,肯定要重新做和机头,原先我是用挤塑板做了个圆锥粘在前面的,现在想来可以用轻木做个中空的,里面能放1/3的AAA电池组,这样能把重量再向前分布一点
2.我觉得这个飞机要开副翼才能飞山坡,因为个人觉得山坡飞行要不断的顶风,捕捉上升气流,但靠方向舵和如此小的上反角肯定不行。目前计划在原有的机翼上切下一部分,改出副翼来,如下图所式,使用两颗3.7G舵机控制,两颗舵机增重8G左右,机翼上肯定要重新添加些轻木来改出副翼和副翼的链接位置,增重不会小于5G,算下来全机起飞重量能控制在255-260G就算不错了,翼载荷有17G多

楼主:
现在的问题如下:
1.首先是我改山坡飞的想法是否可行,因为算下来,翼载荷肯定超过17G,那么作为这个翼展的飞机用来飞山坡,在微风的情况下是否能满足要求,风大我自然知道肯定没问题
2.副翼的大小问题,我应该按照图纸实线的大小开还是按照虚线的大小来开
3.其他的问题也欢迎大家赐教
       此飞机当时我们本地买了3架,目前就我这一架上了天,其他的还是散件,想听听大家的看法,或者有买这个飞机的说说你是怎么玩的,据我所知这个飞机当时做的不多,内地我们应该是最早买的,后来小航迷降价在卖了。不知道实际的销路如何。总之我觉得这个飞机当时标榜三合一来卖有些不妥,当电滑和弹射我是没试过,但是作为DLG来玩实在是效果不佳。小航迷看到也别生气,这只是我自己的使用感觉,或许制作和飞行过程中我有做的不合理的地方。但是飞机的做工还是很扎实的,这点值得称赞,机翼的强度很好。

网友:
1.1米就别整山坡了吧,这架飞机的每一个部分都重,我觉得能改的就机身了吧!不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材料的,我自己用碳纤维管和轻木作的1.5米电滑机身也就60多克,把飞机的尾翼也改了,这样机身按60克算。(含舵机)应该能轻不少,那个电池就用2S锂电加UBEC,其实从你的叙述看来这个机挺没价值的,呵呵,死马当活马医。

楼主:
机身原来的材料是轻木和碳杆的,再说如果不飞山坡基本这个飞机就直接废掉,别的玩法改动太大,不如重买重做了!

网友:
先做了,别想太多。3.7g舵机估计不够力。没有风的山坡,就别飞了。

楼主:
4.3G舵机有600g拉力,拉这个小副翼够了吧,大家帮看下副翼开多大好

网友:
副翼开成全幅长的,只要留够那个机翼后缘5mm就可以了,副翼尽可能宽

楼主:
已经按照上面虚线的位置切下机翼后缘,没有开全幅是因为怕切太多影响后缘强度,其他改造还在构思中,内部结构有和我想象有差异的地方,这个帖子我会继续发下去,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完成改造计划,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4.3G舵机有600g拉力,拉这个小副翼够了吧,大家帮看下副翼开多大好

不能单纯看这参数啊。我用过这舵机,寿命较短。没几下就扫了,通常不是飞行中扫掉,是平时碰碰撞撞扫的。

楼主:
补上近日进度,今天蒙皮熨斗到了,把截取的副翼部位的蒙皮翻下来蒙在机翼用轻木补上的后梁上,发现原来从轻木上揭下来的蒙皮居然还能再蒙一次,可能原机蒙皮的时候没有蒙的太牢,不过这样也倒是方便了我了。

网友(2010-05-22):
直接改电的吧!我也有一架.......

网友(2021-02-04):
DLG中心位置在40%到45%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