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初入船模,问个问题,O跑起来往右偏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13):
舵面准的!

网友A:
正常
正常,真船也偏的,左舷单车船,右舷单车船

网友B:
可以當無回事........?!?!?!?!

网友C:
哈哈,微调一下向左不就行了么。
适当调整一下配重和修正一下船舵,个人估计是螺旋桨产生的水流,压住舵面,影响了舵效,我是在船的左方配了铁支做配重的,基本上可以直行,高低速偏差不大。

网友D:
那話兒偏左也沒法解釋喎!

网友:
螺旋桨的反扭力让船右倾,船底部两侧沾水的面积就不同,阻力也就一边大一边小,自然就偏了
左侧加配重
新手的问题还是得菜鸟来回答,高手都早被这种问题问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