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调试请教

楼主(2010-03-13):
我的发动机是小日本的,十五级,发动机能发动,可是老是调不好,一拿掉电就息火,不管怎么调都息火,油针从两圈至一点五圈之间都调过了,请教高手!谢谢你们的指点

网友A:
新的?旧的?甚么牌子?有说明书吗?
是“OS”吗?是这样的吗?
拿掉火电就熄火是富油的现象,可拨着后先别拿掉火电,先关小主油针,这时转速会升高,关到最高速时再开四分之一圈。再拿掉火电!
再细调。

化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旧的?甚么牌子?有说明书吗?
是“OS”吗?是这样的吗?
拿掉火电就熄火是富油的现象,可拨着后先别拿掉火电,先关小主油针,这时转速会升高,关到最高速时再开四分之一圈。再拿掉火电!
再细调。

谢谢,发动机蛮难调的

网友:
还有白金丝表面老化后也会不稳定的。换个火头试试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