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救好人的FF6

楼主(2010-03-13):
今天一大早就起来,兴冲冲的收拾东西打算去飞,开FF6看看电压,结果控一直叫,屏幕显示如下:

-------------------
L.BAT
BACK
-------------------

以为是没电了,换了一个电池,开机还是一样。

查了一下说明书:

L.BAT 的确是因为没电了,但 BACK 就吓人了:

-----------------------------------------------------------------------
已记忆的资料因某种原因而消失时所出现的讯号。
重新切入电源则全部的资料就会复位。当发生次错
误时绝对禁止飞行,请尽速联络本公司服务处以查
明原因。
------------------------------------------------------------------------

貌似挂了。。。。。。。。郁闷死了。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有谁会修理吗?好人叩谢!!!

网友:
我也是FF6S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这个现象,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深度同情

网友A:
是时候换个控啦!!
极力推荐6EX 2.4G或者8FG: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时候换个控啦!!
极力推荐6EX 2.4G或者8FG:loveliness:

放毒不成功!哈哈。

不打算上2.4G,因为我想玩FPV,呵呵。

楼主:
刚才电话咨询了一个朋友,他说应该是EPROM数据丢了,重新写一下或者换个EPROM就行,100以内。

奇怪的是为什么会丢了呢??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电话咨询了一个朋友,他说应该是EPROM数据丢了,重新写一下或者换个EPROM就行,100以内。

奇怪的是为什么会丢了呢??
应该是24C04挂了,买一片自己换上就OK,10元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度同情

非常同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24C04挂了,买一片自己换上就OK,10元以内。

这个,记下了,多谢。

网友C:
难道FF6内部会用电池来记忆数据? 用EPROM的话,照说是不用电的,但也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毒不成功!哈哈。

不打算上2.4G,因为我想玩FPV,呵呵。

可以试试飞梦的V3 版2.4G 。或许有惊人的新发现!

网友:
FPV应该是PCM+2次变频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FF6内部会用电池来记忆数据? 用EPROM的话,照说是不用电的,但也会出问题?

昨天晚上找了一个小时,根本没发现类似电脑主板上的那种CMO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24C04挂了,买一片自己换上就OK,10元以内。

请问,24C04,是个什么样的芯片,在哪个板子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24C04,是个什么样的芯片,在哪个板子上呢?
24C04是一个I2C接口的EEPROM,8Pin的封装。

楼主:
我在 rcgroups 上找到一个图片:

大伙看看是不是这个芯片?图片是 6xa 的电路,我的 6xhs 和这个长得一样。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买一个24C04的话,直接换上去能行吗?

是不是需要找一个好的 6xhs ,把它 24C04 上的数据复制出来呢?

楼主:
看 rcgroups 上扩充模型存储的帖子: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51635, 好像需要复制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买一个24C04的话,直接换上去能行吗?

是不是需要找一个好的 6xhs ,把它 24C04 上的数据复制出来呢?
我想,如果要更换24C04的话,应该要这样做吧。对24C04编程的话其实不难的。用小马软件(ponyprog)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如果要更换24C04的话,应该要这样做吧。对24C04编程的话其实不难的。用小马软件(ponyprog)就可以了。

这个,已经超出了好人的能力范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超出了好人的能力范围。。。。。。。。
要真是24C04的问题,你要有一片证实是好的24C04且没加密的话。发给我我帮你copy咯,小事一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真是24C04的问题,你要有一片证实是好的24C04且没加密的话。发给我我帮你copy咯,小事一桩。

这个老古董控了,找不到好的了,呵呵。

周末买个24C04,直接焊上去试试,不行就找人修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老古董控了,找不到好的了,呵呵。

周末买个24C04,直接焊上去试试,不行就找人修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
呵呵,再买个8Pin的插座吧,反正也便宜。如果真的要做试验,要换芯片的话也方便。

楼主:
最新情况汇报:

周末去电子城买了24C04,好不容易焊上去了,结果还是出现“BACK”,郁闷。

今天早上快递给广州张辉了,还是找专家吧。。。。。。。

楼主:
多谢各位的关注和帮助,修好再进行汇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新情况汇报:

周末去电子城买了24C04,好不容易焊上去了,结果还是出现“BACK”,郁闷。

今天早上快递给广州张辉了,还是找专家吧。。。。。。。
呵呵呵~~~~~~~这下有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这下有救了~~~~~~

嗯,只能找专家了,我的电子基础太有限了。

按照你的思路,换了个24C04,现象果然不同了,控启动后对1~6组记忆数据进行逐一检测,然后再报BACK,貌似是找不到数据。

看来的确是它的问题,遗憾的是它还需要初始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