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DUO 10A充电问题

楼主(2010-03-13):
最近拿了国内某5C充电
电池
,但我用610DUO充电只能选2c,要想高电流充就要调高充电电池容量的方式。请问610DUO是这样吗?615有这样的限制吗?请有的朋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回复是一种美德
没用过,等知道的

网友B:
0610Duo 的话, 你要升级固件到v2.3
0610Duo II 的话,你要升级到v1.2, 但是现在v3.2已经出来了, 可以直接升级到v3.2
我的0610Duo II升级到v3.2以后和0615Duo基本是功能相同的.
但是0610系列升级要买升级线的, 我记得国内好像千红大大自制也成功了, 你可以找千红问问
PS: 0615出厂时候固件就支持1-5C.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的版本是2.3。找到了,是可以设5c,缺省是2C,要在设置里改成5C就行。升级线我有是原装的,台湾逍遥买的,5c充电太爽了。哈哈希望电池不短命。

网友C:
期待你的5c电池使用报告~~~容量多大~什么牌子的?

网友:
不说牌子是怕说成托,国产的就一家,25c放电5c充2200MHA190多克重。充电确实方便,6a充15分钟充进1200MHA,10a估计10分钟就能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