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接上电池,螺旋桨和舵机就控制不住的转是什么问题 ...
请问一接上电池,螺旋桨和舵机就控制不住的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3-13):
在没开
遥控器
的时候,一接上
电池
飞机就发疯,螺旋桨马力全开的转,
舵机
转了又停停了又转,是不是我接收机哪里接错了?
2天后飞机进了点水,烘干后接上电池还是狂转?直接遥控器就失灵了怎么按也没反应?
     请求高人指点

楼主:
  第一次玩水机就碰壁  失败
请求指点

楼主:
 是不是得换电调 接收机什么的?

网友A:
那你先开控,油门拉到最小再接上JJ电源试一下先!

网友B:
什么遥控设备啊???

网友B:
看起来遥控的问题...
如果是低端的遥控,没有失控保护的遥控在失控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C:
永远记得先开控

楼主:
但是今天出了个严重问题,由于我的失误飞机进水了  吹干插上电源先是狂转,之后就没反应了,是不是    接收机烧了啊

楼主:
 谁能指教下

网友D:
 LZ 不开遥控!!

楼主:
现在ok了, 估计是进水的问题。我可怜的手指被打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