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不锁尾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0-03-13):
差不多两个月了吧,450(gy401+9257)偶然不锁尾,也没太在意,最近发现倒飞时不锁尾,从各方面检查了很多次没有发现问题,感觉是不是gy401有问题?今天调机,发现9257不自主的动作,拔掉电机线观查,晕哦,其他躲机也在动作,再仔细一看,接受机居然闪红灯(未接受到信号),这就问题大了,,,,,于是把接受机上的线拔掉才发现9257的线被反转齿转动部分磨损并短路,这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将磨损的躲机线包含好,上电一切正常,心想,还好没烧401.总结一下,发现有如下现象的就要考虑躲机线等短路的可能了。

1:机子上电后陀螺仪偶然不能初始化
2:飞行中偶然不锁尾巴
3:飞行中偶然失控

希望我的问题对大家有借鉴作用,

网友:
短路电流大造成电源5v电压降低,最终导致电子设备工作不正常。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但多半是尾轴太紧引起的,楼主的情况地确增加一种问题的可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