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的问题

楼主(2010-03-13):
我买了一个三通道的遥控直升机,我慢慢推油门升级起来了但是我没有操作前进后退什么的 飞机就自己不一定往哪个方向飞,而且你在让飞机前进后退也不好使不听话,还有我让飞机前进,但是飞机不前进总是忘高处飞,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想请教高手~~~~~在就是我打算把遥控直升机改装成一个固定义飞机,但是有很多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解决,第一个就是管油门的两个
电机
一起转,还有我的
遥控器
能不能再配个接收器啊,做固定义的接收器,,,,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我的qq85075395 谢谢大家了,,,,如果改装部了,,做一个固定义飞机都需要买什么?????补充下 想做KT伴

网友A:
楼主新会员啊,呵呵

网友B: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搭车学习的

网友C:
油门相对推快点就不会向前或后了~三通飞机的前进距离很短要不断的调节方向才行。三通的飞机就不要胡折腾了改没有任何意思!

网友D:
直接拆了零件,做室内机吧,我已经开工了。原配的双发,再加一对正反桨,尾巴上的小电机改成电磁舵就可以了,机身我考虑上淘宝买个橡筋动力的像真机来用,大小差不多,而且比自己做机身要好得多了。关键是泡沫的机身本来就要承受橡皮筋100多圈的拉力,肯定很坚固的。只要略微改动机翼就可以了。

网友E:
需要重买设备的,因为玩具飞机一般是使用红外线来发射和接收的!做固定翼很可能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