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贴MD933的拆机齿轮结构图!帮助大家修舵机用!

楼主(2010-03-15):
炸了MD933扫了尼龙齿不用怕!!哈!!我找来了!MD933的齿轮结构图!!
帮助各模友!!拆舵机!!装齿轮!!
先把舵机底下4个螺丝松出来!然后轻力把上面齿轮盖拿出来!下面的盖子是电机和电路板的!
一般炸下来!都是扫了这个保护用的尼龙齿!大家看图吧!!把它换掉机子就好啦!!TAOBAO大概2块钱一个吧!!多备备!!
本人刚炸了扫了齿!!找来资料自己用 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
没有单卖这个塑料齿的都是一套一包卖的

楼主:
 掏宝有单卖的

楼主:
 我可不是商家哦!!  造福一下!!都用933 和922 的模友而已!!
这个店也是无意中找到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_deta ... b5df70&x_id=db1

网友:
o ...顶下了。这舵机好用吗???

网友A(2010-04-18):
但它的电机不便宜呀!   性价比值的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它的电机不便宜呀!   性价比值的研究

恒吉公司的MD933舵机使用的是futaba舵机同厂电机,价格较贵,自从09年6月启用以来还没有得到电机烧毁的报道。因此电机根本不用考虑更换。

网友:
感谢分享,目前933+922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