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三个步进电机,有空进来聊聊

楼主(2010-03-15):
买了三个57步进电机,驱动板选那种?

电机轴上的同步带轮能取下吗?试了一下,有点紧,不敢用暴力

网友:
 好东西啊, 可惜我对这个东西一点也不懂。

网友:
应该可以取下来,如果同步轮上有紧固螺丝,先松开,再用拉马拉下来

楼主:
同步轮上没有紧固螺丝,怀疑同步轮和外面的轴是一体的,有没这种可能.

网友:
同步轮和外面的轴j绝对不会是一体的,否则无法装配

网友:
同步轮有可能是热压安装,找个砂轮机或者角磨机打磨掉

网友:
长孔斜铁,拉马伺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三个57步进电机,驱动板选那种?

电机轴上的同步带轮能取下吗?试了一下,有点紧,不敢用暴力

可以,用拉子拉下,不可乱敲。

网友:
准备D雕刻机?

网友:
关心一下,这种加长的到底多少钱一个。我前几天去桂林南城商场,看见有一个,老板娘开价45,我出40,老板娘就拿着去问他老公,他老公雷人了,少于50不卖,把我气的,卖这东西的又不多,第二天我到他店门口又出来了,想通了,按理说我不少那10块钱,我受不了那气,我宁愿到TB买贵的,后来我到另外一旧货市场只找到一个,30拿下,

所以我现在还差两个,家里短的到有5、6个

网友:
楼上的也是桂林人呀,你的遭遇我也有过,指的应该是南城商场地下室的,那个老板太雷人,让人生气。本想去选几个电机,老板说我把他的货翻乱啦,不卖。
自那以后再也不去那家破店。受不了那气!

网友:
哈哈,偶也是桂林的,那个地下一层的老板是个SB啊,以为大家都没见过世面,价开的很高,还牛逼哄哄的。

不过他那里还确实有些二手好货,但价格是和新的差不多。

网友:
这种加长版的57电机(76mm,电流2A到3A左右),广州一般是45元,再大点60电机那些就要60元或以上了

楼主:
喊价40一个,三个100块拿来.

还是取不出来,除了把同步轮磨了,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喊价40一个,三个100块拿来.

还是取不出来,除了把同步轮磨了,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你这种方法 同步轮受力不均 不容易扒下来 还容易把轴 弄弯了

网友:
驱动用3977吧,不错。

网友:
拆下同步轮用拔轮器!

网友:
看样子那家老板报价50元还是有广州渊源的 ,不过他确实还有几个好电机,我看上一个拳头大的200W的伺服电机,拿在手里看,他说话了“这个你不会要的,要三百多块呢!”,我立马放下,别摸坏他的了

楼主用的铁片有点薄,看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