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正螺距后滚翻之问题

楼主(2010-03-15):
450正螺距后滚翻完成后,总要向左自旋2-3圈。分析不出毛病,请高手帮忙!!!《GY401+9257》

网友A:
不会吧 ,是不是手带着方向了!

网友B:
尾皮带反转齿轮打滑、或皮带打滑、或尾桨夹螺栓松了!!都检查一下

网友C:
我也老是这样,结果是有不在中位,可以在翻正时手指离开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是电池不够力的表现。换个C数大的电池,马上就正常。我用年迈的A 123翻就会出现LZ这种现象,换上锂电翻就翻得很完美。如果LZ不换电池,在翻过来后不要猛推油门,看机子的姿态顺顺地推油门,也可以顺利地翻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