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0接杆的6.35mm是直柄还是锥柄的?

楼主(2010-03-15):
没用过这种小接杆

网友:
◇商品名称:专业微型钻夹头(0.3-4mm、锥度JT0、DIY利器);

◇尾孔:莫氏锥度(粗端6.350mm,细端5.802mm,圆锥长11.112mm)锥度(2度49分24.7);

◇整体外径22mm,可夹持0.3*4mm的钻头;

◇用途:用于(PCB)钻孔和打磨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
JT0:莫氏锥度(粗端6.350mm,细端5.802mm,圆锥长11.112mm)锥度(2度49分24.7),明白,
另再问:这种专业微型钻夹头,哪有卖?价如何?可是淘宝上的4mm夹头?

楼主:
见过有一种医用的不锈钢的小钻夹,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
JT0:莫氏锥度(粗端6.350mm,细端5.802mm,圆锥长11.112mm)锥度(2度49分24.7),明白,
另再问:这种专业微型钻夹头,哪有卖?价如何?可是淘宝上的4mm夹头?

我们当地的电动工具店卖磨头夹具配件用,浙江产的,一个15元,我买了两个,一个用在电磨头,把原来的磨头3mm定夹头改为这个0.3-4mm的钻夹头,另一个用在小台钻,由于小台钻的夹头为1.5-13mm,因此车了一个直柄可以夹在小台钻的夹头上,这样小台钻就可以夹上这个0.3-4mm的小夹头钻印刷板什么的用。

楼主:
多谢!
有空也去找找看,弄一个来钻电路板,淘宝上买的运费和货款几乎一样了不划算。
在当地买过一个16mm的三鸥夹头才15元,没想到这个4mm的也要15元,重了好几倍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