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山寨450行不行的??

楼主(2010-03-15):
已经是山寨机了!  当然要求花小钱达到好的效果!

大家帮忙看看这配置合不合理? 能不能3D的?  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   配件齐不?

控选择天8是因为中文功能! 没办法!  一个人玩鸡鸡呢!

电池电充已经有了!

也想要好盈的40A电调,可是这东西假货多啊! 不是老手难鉴别, 万一来了个假的还不如直接用XXD带软启动的!
至于401,花那价钱还是想不通,看了很多用KDS800的也照样3D嘛, 再说我是第一架450,练到3D估计也炸的差不多了。

网友A:
  天8 操作系统也是英文的吧....  电调用好盈的40A....  要买点 922  933 的保护尼龙舵机齿!!扫了可以马上换!!

网友:
都舍得花1000多买控了。。。 干嘛不再高点。。。。

网友:
陀螺考虑JB08, 调好了在450上比KDS800还强。

网友B:
熱縮管是打算用來干什么的?如果做電池接頭用6MM粗了,4.5-5MM即可。另外再買兩個套筒,換大槳夾橫軸。樓主這個比較合理,好像還要一個平衡充,B6就行。祝你爽飛

网友:
陀螺还是好点的好,最好是401入门最合适

网友:
还是建议收个好点的陀螺仪,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KDS800 适合你有一定技术后再飞,对刚开始飞的人,对付温飘需要点技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縮管是打算用來干什么的?如果做電池接頭用6MM粗了,4.5-5MM即可。另外再買兩個套筒,換大槳夾橫軸。樓主這個比較合理,好像還要一個平衡充,B6就行。祝你爽飛

熱縮管用来包舵机线啊什么的

网友:
配置很合适新手,价格也压得很实在,唯一的意见,控建议DSX7,就算你玩到600级都还可以继续用.(注意要卖DM2版的,DM2接收机选择很多,DMJ的不好配接收机)
陀螺我觉得够用了!毕竟还没飞到自旋翻的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8 操作系统也是英文的吧....  电调用好盈的40A....  要买点 922  933 的保护尼龙舵机齿!!扫了可以马上换!!

933和922不是金属齿嘛!怎么还会扫?

网友:
个人觉得 陀螺 尾舵 控 都是在折腾 上好一点的 一直用。

网友:
舵机线一般不用热缩管,可以用蛇形管黑的白的都有,或者用轻风RC的黑色尼龙袜

网友:
控应该搞个高级点的,DSX7不错

网友:
  922  933  都有1个尼龙保护齿!! 大炸 扫那个齿保护了其他齿和 电机电路板!!都是金属的 容易把电机 和电路板烧了!!  很多好舵机都有1个保护齿的!!\
JP 08不怎么行啊 我这模友在用  尾巴 很难锁稳!!...... 要爽飞就起码上GY401

网友:
MD922 MD933 我炸了很多次,没有一次能把尼龙齿炸掉的,就是被炸掉摇臂

网友:
锁尾可以用3688HB+KDS800

网友(2010-08-28):
我炸了5次  换了5桨5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