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小车车,法兰、卡盘、电机问题求助,求车法兰盘

楼主(2010-03-15):
周末进了一个小车床,可能是非主流,呵呵,不过成色很好,精度很好,打百分表主轴跳动一格以内,小托板行程80mm,
敝人是菜鸟,这是我的第一台车床,我觉得够用,所以,甚是喜欢

现有些问题求助
1,厂家标称最大回转直径200mm,我配多大的卡盘合适(尽量大一点)?
2,厂家标称主传动电动机(三相异步电动机)功率 0.4/1.1/1.5kw,这个怎么理解?我想配个电机,单相的用多少瓦?直流电机用多少瓦?
3,法兰盘没有,这个怎么办,有现成的买吗?或者订做,怎么量尺寸?
4,电机皮带轮,怎么配?
希望各位兄弟悉心指点,兄弟谢谢先

楼主:
图片

整体

整体

铭牌

铭牌

刀架

刀架

尾座

尾座

楼主:
继续

继续

中、小拖板

中、小拖板

主轴,螺纹接口

主轴,螺纹接口

主轴

主轴

床头箱,内置皮带轮

床头箱,内置皮带轮

主轴壁很厚

主轴壁很厚

小拖板,带弹性定位

小拖板,带弹性定位

额外的一个刀架,设计的很好

额外的一个刀架,设计的很好

网友:
还带可调刀架的.真好!!!!

网友:
多少米呀?

楼主:
1000多
不知道买贵了没有

楼主:
85年的床子,做工用料都很好
关键是两个拖板的塞铁是楔形的
拖板的一侧也是有纵向斜角,与塞铁的角度配合
调整松紧很方便

楼主:
主轴法兰台阶打表几乎不动,两个拖板是T型丝杠,没有磨损,整个行程非常油润,
塞铁、小拖板旋转接触面都是刮研的,鱼鳞纹非常漂亮

网友:
整精床..主轴精度不错,属于高速车床,但是原设计主要是用夹头,小批量加工用的,没法挑扣,因为是高速主轴,三级台阶皮带轮需要的电机功率差别相对大点,一般家用的话能带得动,一般750W以内的就够用

皮水可能是重新做过的,我见过的所有12机出的整精都是绿色的呢

法兰盘的话自己量一下主轴出头的罗纹尺寸,找机加工的地方给你车一个就成了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
这个车床用途确实很少,我多年前看到别人用的schaublin70,很是喜欢,这个和schaublin70很像,所以很是喜欢。

油漆确实是后做的,原色是浅绿色,不过这个宝石蓝的颜色我也很是喜欢

再请教您,主轴螺纹尺寸怎么量啊,卡盘最大能配多大的?。

网友:
见过一台,当时觉得导轨很奇怪比一般的手搬要长老板开600成色没LZ的好

楼主:
有没有兄弟帮忙车个法兰盘?
价格好说
尺寸需要指导测量

网友A:
小车不错。买的不贵。但是缺东西。

网友B:
没丝杠车不了螺纹,建议楼主改数控的。那样就爽了。

网友C:
底座怎么不见了 电机底座是一体的 电机很巨 还带脚踏开关
原装卡盘80MM环球
床头主轴离合装置缺失
这是翻新过的 原漆 德国绿
我的中心架就是这床上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6595&highlight=%D6%D0%D0%C4%2Bchristzy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丝杠车不了螺纹,建议楼主改数控的。那样就爽了。

这个问题考虑过,确实是个遗憾。正在考虑怎么解决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车不错。买的不贵。但是缺东西。

奥,没买贵就好
这个车缺夹头拉杆用的扳手和手轮,其它没什么缺少,
随车有个原装的固定顶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座怎么不见了 电机底座是一体的 电机很巨 还带脚踏开关
原装卡盘80MM环球
床头主轴离合装置缺失
这是翻新过的 原漆 德国绿
我的中心架就是这床上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6595&high ...

底座没有,估计有我也搬不动,家用不方便
这个车最大回转直径200,能装125的卡盘吗,125的卡盘最大夹持时,卡爪伸出多少?

油漆是翻新的
请多指点

楼主:
请师傅们教我怎么量主轴出头的罗纹尺寸,安装卡盘还要哪些尺寸?
我不会画图纸
坛子里有没有那位师傅帮忙车1个,费用好说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改不了数控,导轨是下面螺丝锁紧的

网友:
这个车床我见过。底座很重。改数控可以用直线导轨,两根导轨距离有点近,还得抬高床头和尾座,工程量不小。

楼主:
早上好
昨夜又无法XX?
呵呵
暂时还不想用车丝功能
想先让车床转起来
早晨睡不着
自己顶一下

求车卡盘法兰

楼主:
求车卡盘法兰

网友D:
卡盘用100的较合适,125偏大。不知道是怎么纵向走刀的,也没有看见手轮、齿条什么的,谁能指点一下?

电机要安装调速的,还要做一个架子,工程量还不小呢。

我看车刀大概设计的是用成型刀具,工件被快速装夹之后,成型车刀上前工作,很快就完工。用普通车刀单件加工,大概不那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盘用100的较合适,125偏大。不知道是怎么纵向走刀的,也没有看见手轮、齿条什么的,谁能指点一下?

电机要安装调速的,还要做一个架子,工程量还不小呢。

我看车刀大概设计的是用成型刀具,工件被快速装 ...

谢谢楼上兄弟指点
我昨天顺道买了一个环球125三爪卡盘,比了一下,按说明书要求的最大夹持状态下,离导轨还有25mm的距离,看上去整体还比较协调。就是不知道5公斤的卡盘是不是太重,惯性下来会不会自己旋出来。
如兄弟所讲,如果不行就换个100的。
纵向走刀完全靠小拖板,行程有80mm,
电机准备弄个直流电机,调速方便。或者学习坛子里jtdst大师的杰作,抄袭一下(jtdst大师可不要向我征版权费啊,呵呵,不过您要是路过武昌,好酒好菜一定少不了)。

自己再顶,求车卡盘法兰。

网友(2010-05-03):
路过,学学,继续潜水。

网友:
买到便宜货了,不过后期工程量还很大: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