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9257飘 啊飘

楼主(2010-03-15):
飞越450v2,尾推新上的谷德双推,虚位已经很小了。十分顺滑,摇动机器,可以靠尾推自身的重量滑来滑去。
控是kds6x
401+9257锁尾。是真品。

目前情况:陀螺仪放下面,顺时针飘,放上面,逆时针飘。
控没有锁尾切换开关,锁尾与否是靠感度,非锁尾:-14以下,锁尾:-14以上。
目前调成感度40左右,大概90s飘90度,感度高点,飘的慢点,感度低点飘的快点,但飘的最慢的也是100来秒90度。
我觉得这个情况很不爽,一点没有发挥出401+9257的功能。

调锁尾中立点也用了很多方法,如下:
1.尾桨0度的办法。根本锁不住,90s就飘90度。

2.在锁尾的情况下,如果发现顺时针飘,就移动舵机,把尾推往桨的方向挪点。挪来挪去,如果太靠外了,好像似乎锁尾会好一些,但是会导致右边的行程严重不足,由于左右行程是一致的,左边也只能移动一点点,导致飞机顺时针转十分吃力。看来这个办法行不通!

3. 这种办法似乎有效,但是也似乎不大理想。
在锁尾情况下开控,开机。然后调到非锁尾,起飞,如果转,就调节舵机前后位置,让飞机不偏向任何一边(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便刚刚起飞的时候飞机不转,随着油门的升高,那么肯定会自旋起来的)。
只能蒙个大概。然后调到锁尾,关机,关控。再开控,开机。
似乎还是不怎么样,飘得最慢的时候是180s飘90度。
对于401+9257来说飘的还是多了点吧。。。。。

现在我都无语了,调这个锁尾折腾n个星期了,人家也是一样的电子设备,尾桨0度,锁得好好的。我的真不知道怎么调这个机器。
现在想理解原理,请问高手,
1.中立点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如果把起飞的时候飞机不左右自旋的位置作为中立点的话,那么等飞机一飞高油门变大的时候,那么中立点不又不中立了吗(尾桨抵不住逐渐增加的反扭力,开始自旋)?

2.陀螺仪如何让飞机保证不飘的?当飞机票的时候,陀螺仪感觉到了,会发生信号让尾巴来一个角度来反向的推力,那么如何就算完成了呢?是让尾巴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还是发一个反向信号让尾巴反着飘的方向飘一个角度就算了呢?

网友A:
换KDS800+MD922吧,锁得钢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KDS800+MD922吧,锁得钢钢的。。。

网友:
 我也用401啊,没漂啊

网友:
401+9257装下面,401用泡沫垫减震,魔术贴绑扎后,开控接电,401自检红灯衡亮后不要动机身,拔掉电池,将尾桨的功角调到+2度就是中立点了,然后将401延时设为0,行程为120,接电转动机身看尾舵机是否反向,如果反向就把401的倒顺开关拨一下就OK了!最后加大感度,以不追尾为限。

网友:
相信LZ的陀螺/尾舵/尾旋翼设置没问题,

估计LZ的控里的方向杆, 零位有偏移,
无论如何,建议换控, 毕竟没锁尾切换不方便.

LZ的两个疑问:
1\ 中立点,如是; 油门加大, 尾翼转速加大, 可以补偿反扭矩;
2\ 陀螺仪的作用, 感知角位移, 做出伺服补偿, 直到角位移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