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下俺的山寨灰机

楼主(2010-03-15):
今天电子设备刚到,刚装好,飞了一下,尾巴锁的跟根棍是的 。

山寨V2
65MGX3
GP780+DS520
亚拓60A定速电调
亚拓 450M电机
R6008HS接收
花牌25C电池
10CG控

网友A:
这配置为什么还飞山寨

网友:
好装备啊

网友:
虽说,好设备配垃圾机子会比较舍得摔,但也没必要搞成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啊。。。。

楼主:
楼上说的对 不舍得摔

网友:
按老牛XX实践总结,,机机要烂的,设备要好。。

网友:
烂机配好电子设备,拿来飞悬停航线的吧  飞上3D就不会对机子没有要求了

网友B:
亚拓设备,飞越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设备,飞越空机

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为什么还飞山寨
同感。

网友:
用不用得着60A电调啊?

网友:
450用60A电调多余,而且还重。

网友D:
飞越塔罗的英文感觉越看越象恐怖分子的英文名称。。

网友:
追求内在,这是一个有内涵的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越塔罗的英文感觉越看越象恐怖分子的英文名称。。

同感同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感。

技术不好呗,原来更山寨 4个辉胜9,KDS800,一炸机 3个辉胜都扫齿,还漂移,这下好,稳稳的。别摔坏电子设备就好。
选亚拓60A 是受可乐哥们影响,带BEC电压调节,还能开定速,稳稳的,450多一点重量没什么吧,感觉线性也好。以前想用35X  感觉没60A好,不能调节BEC电压,怕烧舵机。好盈40A也用了,感觉线性不是很好。

网友:
看上这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