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组装电动滑翔机套材

楼主(2010-03-15):
天气不好,没法飞行,闲着没事装一套小电动滑翔机套材玩玩.
这是##模型出的1.2米的小滑翔机,带副翼版,其实这个东西并不难,练手的好玩意儿.

先准备一下工具,就这几样就行了,右边的是砂纸板,五金店买的,4元.左边的是小刨子.

没用传统的方法,那种往木板扎大头针的方法我不喜欢用.我把图纸放在一块玻璃板下面,再在玻璃板上面摆放轻木翼肋.这样做出来的机翼非常平整.

把机翼木条放在相应的位置,两边用502胶点一点点,中间也点一点,注意只要一点点,多了不好往下拆了!

先把中间的机翼粘上,这是几片合在一起的,机翼安装镙丝的位置.

摆放翼肋,我用一块小角铁来找正翼肋的垂直度.方便准确.直接点一点502胶,让它固定.

再把翼肋的上槽口来点白乳胶.白乳胶干的慢点,但是强度好.

放入机翼梁.

把机翼后缘粘上,配合度很好,没有间隙.

粘机翼副板,这是中间的小副板,注意上下留有1.5毫米的空隙,因为还要盖机翼蒙板.

把所有的副板都粘好了.最好用白乳胶,也好打磨.

已收录于本版精品,谢谢分享!

楼主:
趁没有人强力插入赶紧再接着发图.

把中间的翼肋刷上白胶.

盖上机翼蒙板,这都是套材里切现成的,不用自己再切了.

用小刀把机翼和玻璃粘胶的地方划开,把机翼翻过来.

还是刷白胶,粘机翼底蒙板,注意后缘那里用502粘,

把上反翼的图纸换上,按图粘翼肋.

注意粘这个后缘时要保证平直.

粘副板.

注意最边上的副板是有角度的,因为这段机翼有上反角.

粘翼尖.

都粘好了.

主翼边肋上粘约一公分宽的轻木片,为了保证蒙皮时这里不变形.

用小刀在边翼肋那里开个小口,以便插机翼插销.

再来粘舵机盖部分.

机翼稍稍打磨一下,准备插接.

配合完好.把机翼所有的地方用砂纸轻轻打磨一遍,这样蒙皮才能更光滑漂亮.注意机翼前缘要打磨成圆形.

别把机翼插销粘死!!!要做成可拆的,方便携带.

楼主:
接着来!!

把平尾的套材找出来.

同样把平尾的后缘条两边用502粘在玻璃上,只粘一点点哟,用直尺用靠山,保证后缘的平直.这时如果说木条有点弯的话就用酒精灯烤一下校直,不要想用蒙皮来校正变形的部位,那是错误的.只要粘接的时候所有的部件都是标准的,那么蒙皮的时候会非常轻忪.也不会出现变形的现象.

OK粘好了,这个最快了,一会儿就搞定.

打磨平整.

升降舵面粘接方法一样.

垂尾,这些小木条可都是激光切好的,不像有的套材搞的一点都不全,还美其名曰让你自己发挥想像,自己都能想还买什么机呀.自己想自己做呗.

各个舵面的边都要打磨成圆形,注意安装铰链的那个边打磨成三角形.

网友:
LZ啊,你的图片看不到哦~麻烦你从硬盘空间传上来,到论坛的服务器才能看……

网友:
LZ的图片看不到哦。
麻烦给个套材链接!

楼主:
接下来就是机身了,机身前面底部有点弧度,用小刷子刷点水,再用酒精灯烤弯就可以了,一次烤不到位就再刷水烤.正好也把弧度烤出来了,刷上的水也差不多干了.

座仓盖也是用同样方法烤弯.

先粘一侧的机身侧板,先在几个部位分别点几点502.

粘另一侧.

粘电机防火墙和机身隔板.

机身内底部粘3*3轻木条.

机身后部上盖,先把3*3轻木条粘在后盖上,再刷白胶粘在机身侧板上.

放入机身后隔板.

粘机身中间3*3轻木条和座仓盖挡板.

粘座仓盖.

粘座仓前后的机身小盖,嘿嘿,座仓盖烤的火大了,不过没关系,一会就打磨掉了.

用小刨子先刨一下机身角,

刨差不多了再用砂纸板打磨几下.

OK 了,是不是漂亮多了?

把机翼安装板粘上.

在机身尾部钻一个斜孔,用来穿方向舵拉线.这机的方向舵面是用两根细细的线拉动的.

找一个笔管切断粘进去.磨平.

再用砂纸把机身所有地方轻磨一遍.保证所有的地方光滑.机身就算完工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可是这个外链的图片真的是看不到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可是白辛苦了,图看不到

楼主:
准备蒙皮了,很多模友对蒙皮都有些害怕,怕自己没有蒙过,会很难,其实一点也不难,按我说的方法你试一试就知道了.主要就是掌握温度,怎么控制好温度呢?那就是一点点的试,从低温开始试,一点点加高温度.用家用电熨斗就可以,不过外面要包一层布,为什么包布呢?这样蒙出来的蒙皮没有划痕,还平整.布就用棉布最好,就用咱们不穿的纯棉内衣就行.

蒙皮前先把机翼,尾翼都假装一下,看看哪里有没有不适合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看水平尾翼同机翼是不是平行的.不平行的话及时修整一下.

用小刷子把所有要蒙皮的部件上的灰尘刷干净.这一点很重要,有一点点灰尘蒙皮后就能看出来,那里会不光滑.

把裁好的蒙皮放上去,注意蒙皮要比你蒙皮部件大一小圈,约大出5毫米多点.先蒙机身两侧.

先用低温把蒙皮四边粘在机身上,家用熨斗一般用尼龙,丝绸档.

先处这些细节,用熨斗尖来熨.

细节部分蒙好了,用稍高点的温度把蒙皮收紧就可以了.不要熨的时间过长,手法要快,看蒙皮一收紧光滑就好,

把多余的蒙皮用刀去掉,刀一定要快.换新刀片.这样切出来的边缘整齐漂亮.

机身两侧蒙皮好了,再蒙机身底部,注意蒙皮要大一点,这样能把机身两侧的蒙皮盖住.蒙皮压5毫米左右就行了.

同样先低温粘四周.最后高一点温全部收紧.

注意机身尾部那个穿方向舵拉线的孔用刀划开.
OK了,机身蒙皮完工!

楼主:
同样裁好的尾翼蒙皮,也是先用低温粘好边.注意现在还不能大面积收缩蒙皮.

把多余的蒙皮用刀切掉.

把另一面的蒙皮也盖上,粘好四边.在尾翼的每个分格里用细针扎个小眼,不然的话,蒙皮一加温就会鼓起来,有了这个小小针眼就会能把里面的气放出来了.蒙好后基本上看不出来这个针眼了.

OK!,再看下是否平整,尾翼的后缘是不是很直呢,不直的话用熨斗烫那些有弯度的地方校正.

接下来蒙垂尾,方法一样,不再废话了.

蒙机翼,方法一样,先蒙机翼底部,然后再蒙皮上面的,注意上面的蒙皮要盖住底部蒙皮红5毫米多.

蒙皮全部OK!,要注意的就是温度不要太高,烫的时间要短,总是反复烫机翼会变形的.

累死了,可算发完了.再来一张天上飞的大家看看吧.欢迎爱动手的模友同我一起交流学习.我QQ:112021398
还想看其它的套材安装吗?还有3米翼展的大时光鸟热气流滑翔机套材.还有汽油像真机套材呢,大家喜欢我就再发一些.

网友:
很不错的手艺

网友:
一個很好的教學

网友:
喜欢,再发其他的

网友:
LZ的飞机和我的一样,是在双鸭山买的吧

网友:
最后那张飞行的照片根本就是卖家的飞行照片
这机子我也买过,价格便宜,还行。

网友:
楼主注意翼台部分加固哦!把木片烤弯可以用电熨斗的,很方便。期待楼主别的套材制作!

网友A:
强帖!!一定要顶上去!!

网友B:
不错,学习了,欢迎继续发帖上图。

网友C:
对,楼主PM下套材的链接吧,这个飞机看着很漂亮,呵呵

网友D:
想买 麻烦给个连接吧。

网友E:
楼主PM下套材的链接吧,这个飞机看着很漂亮,呵呵

网友F:
喜欢的....漂亮的

网友G:
有初学者的套件吗?想试试学习一下。
mp777@126.com

网友H(2010-05-08):
这样现成的套材从哪里买来的?给个地址看看吧。

网友I:
请问LZ,这个JJ好飞吗,用什么型号的电机呢,我买了一架成品还在路上

网友J:
早上好。我来顶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啊。

网友K:
手艺真是太高了

网友L(2010-08-15):
漂亮
这些套材在哪里买的?

网友M:
漂亮,没时间做,买了架3米的,还在路上。

网友N:
第一次发帖,强力顶

网友O(2010-10-06):
可是你的孔会影响气动性能吗

网友P:
楼主你的套才是在哪里买的,能否PM下地址
楼主你的套才是在哪里买的,能否PM下地址

网友Q:
感謝分享,之前在淘寶見過亦差點買下,原來是要自己動手砌的。:loveliness:

网友R(2011-06-06):
只用一根木片可以保证上反角的强度么?我曾经有700g翼龙只用一5mm木片加强上反角天上拍翅膀的教训

网友S:
我也想买台~

网友T(2011-07-24):
从掌柜那里买的套材,做好了。我用的2S电池,20A电调,2212电机,8060折叠桨,飞起来很柔和,45度角缓缓的爬升。反扭比较大,我副翼一个方向50%,一个方向上100%才转的过来。
第一次做轻木机,做的都快崩溃了。拼好骨架后要打磨,打磨好了要蒙皮。拼,磨,蒙,没一个工少的。感觉做了3架泡沫机。不过飞起来还是不错的。尝试做空翻,结果撞树了,自己掉下来,除了上反翼的木栓断了,其他的没事。用掌柜给的备用件做了两个,换上去就好了。就是不知道插的次数多了会不会松掉,然后在空中解体...

网友U:
机翼是对插的还是粘接死的~~

网友V:
中规中矩,很漂亮,仓盖烤糊了。

网友W:
好手艺,学习帖

网友X(2011-11-23):
楼主不是一般人儿

网友Y:
楼主手艺高,很好的教学资料。

网友(2012-07-11):
不愧是精华!

网友Z:
好手艺 学习了

网友AA:
很详细的介绍,太谢谢了!

网友AB:
朋友手工真好

网友(2012-09-10):
在蒙皮上扎小孔---受教了

网友(2012-11-08):
楼主对普及木机有功。

网友:
楼主很牛啊。。我都没见到过这种作工的贴子。。谢谢楼主了,学习了。。。

网友(2018-05-21):
做个记号

网友:
蒙黑白格子的,那叫一个帅。

网友:
mark一下  正在做

网友(2018-07-10):
这帖子太棒了,喜欢这的技术贴。楼主高手啊

网友(2018-09-05):
太详细了,真是好帖,看了以后有信心做木机了。楼主的上反哪里怎么固定的,就那么一快木头强度够吗?是可拆卸的吗

网友:
可否请教一下楼主用的什么电装,是2212还是2206

网友(2018-10-08):
请教一下楼主,这样做下来空机大概有多重啊

网友(2019-07-15):
引用 网友H:
这样现成的套材从哪里买来的?给个地址看看吧。

黑龙模型

网友:
2208 1400kv。最好后出轴

网友(2019-08-18):
我前天收到的套件,等待乳白胶呢。楼主惜字如金,有问题直接推给百度。

网友(2019-11-25):
lz能不能给个图纸呀

网友AC:
楼主辛苦 太厉害了 就是能不能发个图纸啊太缺了 705884870@qq.com感谢感谢

网友AD(2021-12-21):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AE:
一個很好的教學: